关于遥控器加功放。请老师解答

楼主(2015-01-21):
关于
遥控器
加功放。请老师解答 本人对无线电是菜鸟 想问问 老师 信号放大器 就是功放 这个东西在工作时 对人体有没有辐射伤害呢?多少功率的对人近距离没有太大的伤害呢?我在遥控器上加装了个淘宝购入的3瓦2.4G功放 现在正在 考虑 是不是 对人有伤害 ?

网友A:
玩 航模把重点考虑在怎么提高发射距离上吧,别在乎什么辐射了,要不就别玩了,这样一点辐射没有!

网友:
加了功放指定是对身体有害的,但没那么明显,是慢性而且长期积累的,每天就玩那么一会儿,算是可以忽略吧。其实不是想十几公里的飞,换个2.4G的天线就行了,天线理论上每3DB就可以延长一倍的距离,比如给发射机换个8DB的2.4G天线,给接收也换,距离和信号,都可以有改善,没必须加功放。如果想十几公里(433可以),那就违法了,也不安全。

网友B:
如果3W没有虚标,就是在玩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3W没有虚标,就是在玩命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25.ksdUBs&id=6333121749&_u=lctmpute3c5 你看看 这个 有多大 伤害了

网友C:
这就是为什么北美欧洲规定发射100MW和200M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