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diy应该用上压还是下拉

楼主(2015-01-21):
云台减震球,应该用上压方式还是下拉方式。。。

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的采用下拉。
飞越采用下压。

对减震球有啥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dji的采用下拉。
飞越采用下压。

H3 3D因为很轻,减震球也大一些,就拉吧,减震效果还可以,但是Z15全系列都是下压,飞跃下压的减震球很小很软,H3 3D为了简化结构和减轻重量就拉了,我觉得是压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