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续航问题

楼主(2015-01-21):
请教各位大神,我的H4续航时间是不是有点短,7分钟左右就报警了,(报警电压22.2)降落后测下电压还有3.9左右。不敢飞了。

说下我的配置

机架:UAV H4680
飞控:NAZA V2
电机:朗宇3508  380KV
桨:1555碳桨
电调:好盈铂金30A
电池:酷点6S  5200MAH 35C
云台:H3-3D  +MINI OSD
摄像头:GOPRO 4 银色

对了貌似H3-3D云台在给GOPRO充电。。。。

网友A:
报警电压高了点,3.7就报警了,另外貌似电池内阻也偏高,换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警电压高了点,3.7就报警了,另外貌似电池内阻也偏高,换电池试试

电池内阻怎么测,万用表可以测么。

网友:
3.6报警也可以啊

网友:
电池不行吧,换个其他的电池试试

网友:
6S 我飞到  21V 左右 在降落 妥妥的   冬天电池本来电压降的快一点

网友:
你这回电压都回到3.9电压太高了,剩余电量还有很多,一般来说回压回到3.7就没问题。

网友B:
报警电压设的有点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警电压设的有点高了

那设多少

网友:
要看充电器能充回去电池多少,如果小于电池标称容量一半,那么还能多飞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内阻怎么测,万用表可以测么。

内阻用万用表测的话还得用公式计算一下。最简单的就是买一个带测内阻的充电器。你报警设置个3.6合适,3.55也可以,不过3.55的话基本上没啥余量了,一响就得马上降落

网友:
楼主,我配置跟你差不多
机架:UAV H4680
飞控:NAZA V2
电机:TM3508  380KV
桨:1355碳桨
电调:好盈铂金30A
电池:狮子6S  5200MAH 25C
云台:铝合金云台 +MINI OSD
摄像头:GOPRO 3+ 黑色

悬停一级报警飞13分钟。。。报警电压设高了,改天改下再试
对了,想问下。。用1555的浆震动怎样??

网友:
机架:UAV H4680
飞控:LITE
电机:恒力4225   610KV
桨:12元ATG 1238
电调:好盈飞腾30A
电池:自组4S  10000
云台:300块狗云台
摄像头:山狗
空机不带狗云台3.7下来23分带云台和狗19分
你的6S低KV应该还要久吧

网友:
也不能太寵电池,BB3.6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