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65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参数

楼主(2015-01-21):
富丽465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参数要设置多少啊?

网友A:
说来话长~

楼主:
有多长···不是几个数字就说清楚了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多长···不是几个数字就说清楚了嘛

首先确定电池电压,马达KV,齿比,才能确定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定电池电压,马达KV,齿比,才能确定油门曲线~

6S电池,1850KV电机,齿比1:11:4:24

网友:
螺距用尺,油门用定速

网友:
定速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