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的问题,高手、老鸟们请进

楼主(2015-01-21):
关于死胖子的舵机的问题,用什么的好?有人说开图传的情况下  银燕的ES08A ES08MD ES08MA ES08DE 在图传开机下基本完蛋。   那么银燕的ES09MD是否可以用呢?或者恒吉的MD933  MD922  ?请高手、老鸟们推荐下,谢谢了!

网友:
你是想说干扰问题吗,如果是的话,抗干扰的舵机,需要你自行贴一层铝膜纸,即可抗干扰,最好是吧舵机线也贴了,这样就屏蔽了,或者图传加上截止频率的滤波器,就可以避免干扰舵机工作

网友A:
干扰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我建议先去掉飞控直连接收机,拿个万用表看看你操作舵机的时候5V总电压的拉低情况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我建议先去掉飞控直连接收机,拿个万用表看看你操作舵机的时候5V总电压的拉低情况 ...

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