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了一年四軸, 想來升級一下機架和硬件求意見!!!

楼主(2015-01-21):
大家好,約一年前初入四軸的坑,
入門配置:
機架: F450
电机: 朗宇X2212 KV980
好盈20A電調
1047槳
3S2200mah
APM 2.6 + 數傳

玩了一年, 炸過一次樓只斷槳, 後期掛了個山狗沒雲台玩玩航拍
考慮升級, 主因是想換個可折式机架, 因為我都騎單車背四軸去郊外放機, 可折式更方便
想掛個山狗和雲台航拍/ FPV, 目前選了DAYA-550异性后折式4轴机架這個架,机架重量由289g ->500g(淘寶看的重量)
电机&电调需要升級還是整套搬去新机架?
換成2216配1047效率和2212差多少? 考慮上盤式又需要嗎?
求配置意見!!!
上個小圖

网友A:
机架DAYA550
电调铂金30A
电机 朗宇3508  580KV
12寸桨
4S5000左右电池
飞控APM或者PIX
最近DAYA550这款机架 要出新款了  增高了脚架   变了云台挂载  上云台不会碰地了  很好    还支持X8

网友:
这个配置 续航20-30分钟之间

网友B:
APM不错,还开源,以后能玩的更好

网友:
田宫车车很漂亮。

网友C:
最好换到35-41的电机,重量级别上去很大一截的,另外3.2的apm固件需要pixhawk才能发挥出来。。。这个升级就大了去了,建议出了机子换新机

网友:
四轴背负办轮车模哈

网友D:
建议换大电机,我也是觉得这款机架不错,正考虑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DAYA550
电调铂金30A
电机 朗宇3508  580KV

新款有圖可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不错,还开源,以后能玩的更好

APM真心有潜力, 擴展性高呀

楼主:
帯去地上野跑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换到35-41的电机,重量级别上去很大一截的,另外3.2的apm固件需要pixhawk才能发挥出来。。。这个升级就 ...

我早幾天也刷3.2了
換新機是指連飛控也換嗎?

35-41级别电机我看看, 有推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换大电机,我也是觉得这款机架不错,正考虑入呢

你也考虑好配置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架DAYA550
电调铂金30A
电机 朗宇3508  580KV

总算是更新了,新架子什么样呢。改了几个最被诟病的地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早幾天也刷3.2了
換新機是指連飛控也換嗎?

是换飞控,32位的,数传最后也弄xbee,如果飞得远,电机可以考虑rcinpow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架DAYA550
电调铂金30A
电机 朗宇3508  580KV

这个听起来不错,什么时候出知道吗?

网友E:
你的需求很明确 以下是我的建议

首先你的要求是便捷性 所以在看折叠机架 不过现在的折叠机架其实并不方便 最大的问题是脚架不方便折叠 比如你选的daya550以及有山寨的蝴蝶500还是450 都是固定脚架 折叠后 厚度仍然很大 还有折叠的H4基本都是固定脚架 即使有折叠脚架 也是向2边折 虽然厚度降低了 但是宽度又增加了许多 现阶段 最理想的折叠机架是飞跃的650 机臂折叠方向和脚架折叠一致 折完可以轻松一个包拎走或者长箱子装下 或者学习论坛中阿诺的H4机架的脚架设计 用4个蜗杆电机做电动折叠脚架

不过如果你选择500轴距以上的机架的话 电池 电机 电调 浆都得全部升级 我的建议是 现阶段 有两款机架非常适合你 而且所有设备都能重用 而且负载也非常适合挂狗云台 这两个机架是论坛朋友设计的纯碳dh410折叠H4以及铝方管老油条异形折叠

dh410机架是410轴距 最大上11寸桨 机架222克 折叠后只有2个巴掌大小 设计者还附赠了云台快拆 最强的是 他还有电动折叠脚架 这款机架我正在装 很多设计都是很独特的 有人用2212电机配5000的3s 带狗云台飞18分钟 效率超精灵 不过这个机架并没有公开售卖 价格也不便宜 不比daya和飞跃的机架便宜

老油条的铝方管就便宜多了 而且能直接搜到x宝 重量稍吃亏 360克 不过他是500轴距 能上12寸桨 有人做过实验 x2212电机 配12寸桨时候力效是最高的 异形的折叠类似daya 不过他的折叠把脚架折叠也做好了 这个机架折叠后往包里一插就能很方便带出去

这两款都能让你的电池 电机 电调全部重用 不过还是建议你买5000以上的3s电池 买300克那种 续航一块电池带负载超15分钟没问题的 2200的电池估计也就6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需求很明确 以下是我的建议

首先你的要求是便捷性 所以在看折叠机架 不过现在的折叠机架其实并 ...

感謝詳細的分析,很到位呀
老油條鋁管鋁腳之前都忽略了,看見是玻纖的板,有碳纖維的板本?
另外只有二孔上電機沒問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詳細的分析,很到位呀
老油條鋁管鋁腳之前都忽略了,看見是玻纖的板,有碳纖維的板本?
另外只有二 ...

玻纤碳纤差别不大的 现在很多碳纤也就是玻纤外面贴一层碳布而已 重量 强度都不差多少 好看点而已 这个前段时间有人测试了 而且老油条的玻纤用的加厚的玻纤 强度什么的 都有保证 电机两孔没问题的

我的建议就是个提醒 提醒你考虑折叠机架的时候 同时要考虑脚架 我之前就是买了H4折叠 可惜找不到合适的箱子因为脚架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玻纤碳纤差别不大的 现在很多碳纤也就是玻纤外面贴一层碳布而已 重量 强度都不差多少 好看点而已 这个前 ...

感謝提醒, 我目前的情況是把四軸F450沒腳架扣在登山背包外再騎車出門, 如果用老油條了我可以整架放包內了daya550的脚架看圖片不太高也在我接受範圍內
折叠脚架的問題今天也和玩四軸的同事討論了, 果然很易怱略了呀
如果再考慮上雲台各自又有什麼優點?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提醒, 我目前的情況是把四軸F450沒腳架扣在登山背包外再騎車出門, 如果用老油條了我可以整架放包內了 ...

Daya装云台用的是两根伸出来的挂载杆 云台要安装上的换 必须用一种套了橡胶圈的铝合金箍 然后这个铝合金箍需要固定在云台的上板上 或者某些3轴下压式云台自带了挂载钩可以直接扣上

650的云台挂载是挂在下面的杆子上 使用方法跟daya的类似

老油条的我记得是提供了孔位 直接把云台的上板和孔位对上用螺丝螺母拧一起 类似精灵的挂载方法

DH410自带了云台快拆 提供了用于快拆的铝柱

楼主:
引用 网友E:
Daya装云台用的是两根伸出来的挂载杆 云台要安装上的换 必须用一种套了橡胶圈的铝合金箍 然后这个铝合金 ...

倒是X2212用12寸桨真的能飛?不會過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