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电充不上电怎么回事

楼主(2015-01-21):
求教大神,我的控电插到简易平衡充上,充电器上那三个灯光闪充不上电怎么回事?坐等回复呀

网友A:
用BB响测一下电池是否过放损坏,若果单芯电压为0,就换电池,如果电压正常,就换充电器吧,一步到位,两块电池=一个充电器的价格,冲坏一块都不值

楼主:
电池正常,充电器也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BB响测一下电池是否过放损坏,若果单芯电压为0,就换电池,如果电压正常,就换充电器吧,一步到位,两块 ...

电池正常,充电器也正常

网友:
你电池是几S的?若简易平衡充对1S电池不充电,你找个手机电池万能充来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正常,充电器也正常

你的意思是你这个电池放到别的充电器上是好使的,这个充电器充别的电池也好使,是吗?如果不是的话,不能确定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