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内置can口、云台干扰板、iosdmini和hub整理帖

楼主(2015-01-21):
看了论坛很多前辈的帖子,结合各位大神的经验还有朋友的帮助,自己动手拆了原有来的精灵2,因为处女座强迫症,看着外面一堆东西和线心情差的要命,所以决定改了内置,此贴作为一个记录展示给大家,如果能帮助大家当然更好,另外哈尔滨的模友免费帮改!冒烟不管啊

原机:

一堆线路板子…… 实在……太乱……

1 拆开机器的过程,注意记住所有线序!!!

拆can

拆下来的图传、iosd mini 、Hub、抗干扰板

云台卡扣,注意这个可以不是一次性,就是拆的时候要有耐心

拆云台

裸机……

拆壳子这里就不记录拆那几个螺丝了,总之很多…… 24颗

漏出主板:位置很空,足够了

2 线材的接序
接线的图发出来供参考,自己拆的时候也要注意记录好主板接线接口和连接顺序。
hub的接线图

iosdmini的接线图

3 内置物品的摆放
这里没纪录每个件放的过程,记录的是用什么东西,我个人认为3m胶减震不如这个,所以用这个,其他件都是用这个粘贴的,区别就是有的需要几层,比如hub用了3层贴在主板上

布局图

这个侧面能看清飞控旁边那个抗干扰板的位置

4 线路的焊接
因为布局的原因即使互换了8p线也会有线路不够长所以焊接来2根线,即使
a can接主板线

b hub接图传线(这个真买不到延长线)

堆焊工要求技术等级为0.5,就是线细了些其他没有问题
需要准备好热缩管,这样可以绝缘并美观严密的包裹好。,热缩管1块钱买一堆……

5 大疆图传没有内置的一点遗憾
大疆图传发射太大,拆开发现以我的水平继续拆不太敢保证这个东西好用,所以放弃内置了

6 全景展示
弄好的展示一下,就剩下云台和图传还有2条线,图传如果不是大疆的应该很轻松内置!

7 包装箱云台稳定座
装在箱子里云台总是抖动,怕车太颠簸导致云台变形,做个固定座

9总共重量
其实就时减去了can哪2个支架还有小螺丝,几乎没减重,因为以后可能拆机,所以这些壳子都没有去掉,论坛有帖子教会如何去掉壳子焊接线减重不少。

1357克

10 昨天拍的扫把佬雪地拉力赛测试露个脸,北 京来个兄弟一起!

无兄弟不航模……

楼主:
图都挂了??

楼主:
2个图一传…… 多图了就挂……

网友A:
楼主~ 请问你的精灵满载续航可以有多少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请问你的精灵满载续航可以有多少分钟?

我这冬天零下20度测试 最长时间9分50秒  夏天还没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冬天零下20度测试 最长时间9分50秒  夏天还没到……

恩~~ 貌似冬天电池效率很低。你说的9分50秒是从起飞到飞机开始报警的时间,还是极限时间???  一般如果气温回升到20度左右精灵可以续航多久??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貌似冬天电池效率很低。你说的9分50秒是从起飞到飞机开始报警的时间,还是极限时间???  一般如果 ...

9分50秒时从起飞开始到电压10.6v降落的时间  电量一般30%-40%不等,看温度,其实还能飞一会,但是不保险了,随时掉电压直接坠机。温度提升这个目前我还没有试过,因为春天夏天还没到…… 机器组装不久

网友B:
很多帖子都说精灵2挂狗能飞16分钟以上,不知真假

网友:
内部太乱,附件太多很危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9分50秒时从起飞开始到电压10.6v降落的时间  电量一般30%-40%不等,看温度,其实还能飞一会,但是不保险 ...

是的,我的四轴也是飞到10.6伏降落。其实发现降落后电压有会回升到单片3.75左右。请问楼主,空中飞到10.6伏降落,是不是电池实际还剩余30%-40%左右的电量?? 谢谢

网友:
云台的座挺好的,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的四轴也是飞到10.6伏降落。其实发现降落后电压有会回升到单片3.75左右。请问楼主,空中飞到10.6 ...

是的,电量显示还有30%-40%!主要是天气太冷 要不我就看电量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帖子都说精灵2挂狗能飞16分钟以上,不知真假

我个人认为是扯犊子…… 除非是精简一切能精简的,比如iosd的壳子,线,还有一切能减重的都减掉,达到飞16分钟(也只是悬停)的效果,航拍肯定不能达到这么久!

网友:
不错。我也为外露太多,想把它塞入机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个人认为是扯犊子…… 除非是精简一切能精简的,比如iosd的壳子,线,还有一切能减重的都减掉,达到飞1 ...

我的真能飞到16分钟,不过温度没你那边那么低,三四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真能飞到16分钟,不过温度没你那边那么低,三四度左右。

可能1 电池因素 2 温度因素 3 测试一下总重量 我的时1360克

网友:
额,,快递盒子的标签暴露了很多信息啊。改完内置看起来是清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