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t6接收机天线断了怎么办

楼主(2015-01-21):
  如题,家里养了只猫,人不在家的时候坏猫把我接收机天线咬断了,,,,就是带热缩管那段没了,只剩了不到一半线,这个天线可以自己修吗,还是必须返厂,网上有卖那种天线的,不知道能不能通用。
  问题比较简单就不发图片了

网友A:
首先杀猫,然后拆接收机,焊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杀猫,然后拆接收机,焊接搞定

是买根市面那种天线吗?本身天线的一半已经找不到了

网友B:
如果能接,就接上,可以用。当然看飞机值不值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接,就接上,可以用。当然看飞机值不值钱了

花了2000银子自己配的四旋翼,好久不玩了,现在要重拾起来还真是有点困难

网友:
想开了就飞,其实不管是什么航模,不管多少钱,最终的宿命只有一个,就是飞丢或摔报废,话糙理不糙,对不!乐趣不在于结果,而是过程

网友:
别自己修,现在福斯有天猫旗舰店,你联系客服返厂维修,福斯售后态度据说不错

网友:
接收机天线嘛,把剩余的屏蔽线重新剥出3mm长的芯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