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x的 失控保护问题

楼主(2015-01-21):
我是 futaba 14sg   sbus直接输出到飞控

地面测试 osd里  只要开启安全模式 画面中就有safe mode显示

关闭遥控器 模拟失控   osd中没有 safe mode提示

接收机关闭了自带失控  遥控器上设置的  4个通道都是 hold保持

接收机用的 兼容 TFR8
家里测试 的 没有 搜到 卫星 跟这个还有关系

网友:
不懂帮顶 楼下继续

网友A:
把安全模式通道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安全模式通道设置失控保护

这个事 手动 开关 安全模式
我的意思是要 模拟遥控器 没信号的时候  现在是关控没有显示 safe mode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事 手动 开关 安全模式
我的意思是要 模拟遥控器 没信号的时候  现在是关控没有显示 safe mode

就是把安全模式的状态设置失控保护,这样关控才能有失控返航,开控,把开关打到返航,进入失控菜单,设置该通道状态即可

网友:
第五通道设置为保持   6通道+100%  我是这样设的   设置的时候接收机上电    我的是天8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知道 什么意思了

网友:
把安全模式的状态设置失控保护,这样关控才能有失控返航,开控,把开关打到返航,进入失控菜单,设置该通道状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