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服进)求科普,高一带了半天伞还是闹不清开伞条件

楼主(2015-01-21):
自更新固件后关闭了手动触发开伞机制以后,高一飞得一切正常,低空穿越,效外30米以下低空不用外,城市或只要有人的时候必上伞,折掉起落脚架,直接起飞!伞也是一道保护“一招回到解放前”的有效机制,但是问题来了:

话说,用了这么久,回头看了几次说明书发现还是看不明白!

没电他是不会开伞的 当电池没电下坠时,飞机超过每秒X米下降速度,属下坠了,可能当时姿态都不正常了,还是不会触发开伞?那么好比如我们在飞的时候,电机坏了一个,飞机也会下坠,倾斜,但没有偏转角70度就不触发他的开伞保护了?相互矛盾了!

网友A:
所有桨停转平平的掉下来就不开伞? 哪位做个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桨停转平平的掉下来就不开伞?  哪位做个实验?

求客服进!只有零度的技术才能讲得明白了!

网友B:
我就想说如果是四轴停了电机要是还能平着落地就是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说如果是四轴停了电机要是还能平着落地就是牛逼

假如都不平平下来的, 那么电力不足下坠开伞条件他怎么就又去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说如果是四轴停了电机要是还能平着落地就是牛逼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无法反驳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都不平平下来的, 那么电力不足下坠开伞条件他怎么就又去掉了!、。。。。

这个貌似应该是写错了吧,应该是舵机供电不足,或不稳定!才会不开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无法反驳

千红大师,你这是洗刷我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千红大师,你这是洗刷我呢

我飞S800有从120米自由落体平掉到10米的一次经历,在掉入运河前成功救起了 所以,我想也许如果有伞也不一定会打开的。。。

不过,高一重心比较高一些,完全有可能翻过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飞S800有从120米自由落体平掉到10米的一次经历,在掉入运河前成功救起了  所以,我想也许如果 ...

千红大师,我前面注明了四轴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红大师,我前面注明了四轴了哦。。。。

那我只好下次有机会试试啦

网友:
我看官方测试的帖子说过   绝大部分情况下炸鸡时姿态倾斜都会超过70度,姿态倾斜超过70度绝大多数情况也会炸鸡,因此设定70度后开伞电机停转。  用零度手动模式飞过就知道,暴力飞行姿态也不会超过那个角度的。

网友C:
翻70度基本上别想救回来,炸机一般会翻70度的(在开伞高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翻70度基本上别想救回来,炸机一般会翻70度的(在开伞高度)。

世事无绝对,话说很想知道零度降落伞做过多少次实机测试,多大的负载,最后效果如何,损失如何,既然是个拳头产品,为啥没有好好宣传?

另,高一与伞的供电是同一组电池,如何保障意外失去动力电后开伞?谢谢

网友D:
开伞的唯一判断条件:飞机倾斜角度大于70度。
GPS模式下,成功定位后,自动开伞,电机停转
                 未定位,自动开伞,电机不停转
手动模式下,自动开伞,电机不停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世事无绝对,话说很想知道零度降落伞做过多少次实机测试,多大的负载,最后效果如何,损失如何,既然是个 ...

伞最大的作用是让东西掉下来时对下面人,物的威胁小,对东西的保护是次要的。伞规格不止一个,有个对应重量的。损失的话,运气好损失两根桨,运气不好就不好说了,不过比直接掉下来强。电的话,不给电那也不用想了,平时我想即使动力电低的时候应该还够舵机动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伞的唯一判断条件:飞机倾斜角度大于70度。
GPS模式下,成功定位后,自动开伞,电机停转
              ...

如果通电后在地面不小心把设备举着侧过来呢? 所以严谨一点讲应该是解锁飞行时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伞最大的作用是让东西掉下来时对下面人,物的威胁小,对东西的保护是次要的。伞规格不止一个,有个对应重 ...

话是没错,可是一般正常用户也不一定有机会专门去测试这个功能和效果,就好比灭火器放在楼道里,也许N年都不用,但是万一着火了用的时候才发现是假货或者无效的,消费者才会知道结果,对不?只能当做花钱买个保险,但是保险是否起作用很难讲,一切靠运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话是没错,可是一般正常用户也不一定有机会专门去测试这个功能和效果,就好比灭火器放在楼道里,也许N年 ...

就像汽车有安全气囊一样,不是说有了就死不了人了,但肯定有和没有安全性有很大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话是没错,可是一般正常用户也不一定有机会专门去测试这个功能和效果,就好比灭火器放在楼道里,也许N年 ...

能应付大部分情况就够了,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全保险的系统。如果真的遇到了开伞高度平着掉下来的情况,那应该说运气实在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像汽车有安全气囊一样,不是说有了就死不了人了,但肯定有和没有安全性有很大区别。

是的,这个我理解,但是安全气囊是有一定质量检测和安全认证的,弹出同样是有一定要求的,但是消费者需要知道什么情况下会弹出,对不?请问我们现在在讨论哪一个问题? 是安不安全还是弹不弹出,还是什么情况会弹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应付大部分情况就够了,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全保险的系统。如果真的遇到了开伞高度平着掉下来的情况,那 ...

对啦,对消费者来说就是归结于运气问题,对客户来说还是想了解什么情况才能弹出,我们这一帖讨论的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啦,对消费者来说就是归结于运气问题,对客户来说还是想了解什么情况才能弹出,我们这一帖讨论的是这个 ...

一下说到重点了,等的就是这个答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开伞的唯一判断条件:飞机倾斜角度大于70度。
GPS模式下,成功定位后,自动开伞,电机停转
              ...

刚才在路上思考了一下,还有一种很特殊的情况:降落过程中,机体触地,但是没有平稳停下,动力输出也未全停,而机身倾倒了,请问这时是否会误开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刚才在路上思考了一下,还有一种很特殊的情况:降落过程中,机体触地,但是没有平稳停下,动力输出也未全 ...

动力不停而倾斜超过70度那就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动力不停而倾斜超过70度那就开了

谢谢,明白了,这是一个风险,需要飞行操作者知悉

网友:
我只想说手动状态机体倾斜过70度,开伞不停电机,这时伞有用吗?搞不好会炸得更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明白了,这是一个风险,需要飞行操作者知悉

不用客气,实际上我想手动飞行时炸机开伞电机不自动停转似乎也有风险呢。我想如果程序写成气压高度每秒钟掉太多或者xekf—veld特别高的时候也自动开伞,气压高度10米以下的时候则不能自动开伞是不是又能避免一些情况呢。但是越复杂的系统就越不稳定,到时候如果气压计有点问题什么的又一堆问题。

网友E:
记得好像是25米以上才会触发开伞动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好像是25米以上才会触发开伞动作吧!

不是的。。给予实际油门后翻转飞控(放在桌子上),能量出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