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灵上的磁罗盘到底有什么用?

楼主(2015-01-21):
看到很多失控的帖子,许多答复都是磁罗盘出现问题。这个磁罗盘是不是指的就是指南针?指南针除了能分辨东南西北,还有什么作用?以前玩固定翼FPV的时候osd模块里也没有指南针一样也可以飞。很多人说DJI飞控从GPS模式切换到姿态模式,磁罗盘还是参与计算,为什么呢?

网友:
取下来试试。。。没有了对功能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我来给个权威的回答,指南针是个磁敏电阻,由特殊半导体制成,其作用是对陀螺仪进行修正,飞控里有三轴陀螺仪,通过陀螺仪的积分可以得到角度,但陀螺仪有一特性,随着通电时间的增加,漂移也会增加,于是指南针起到的作用是对陀螺仪的偏差进行修正,至于很多人的精灵突然自己向一个方向飞走,我认为1是IMU死机,输出值混乱,2是指南针对陀螺仪进行了乱修正

网友:
对于多轴来说 ,没有罗盘,就飞不了直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给个权威的回答,指南针是个磁敏电阻,由特殊半导体制成,其作用是对陀螺仪进行修正,飞控里有三轴陀螺 ...

貌似不够权威。。飞走是地磁计算出的方向交,与IMU计算出的方向交偏离超过一定级别,导航算法进行补偿过量造成的吧。。

网友B:
就2个作用,帮助维持航向直线稳定,帮助产生炸鸡几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2个作用,帮助维持航向直线稳定,帮助产生炸鸡几率

还有重要的放生功能呢。。。必须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