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5-01-21):
因亮度不够换了一个显示器,请看图,显示器上面大概4分之1的位置图像是歪的。原来的显示器没出现过这种情况,难道显示器还挑摄像头?
第二个图如用手稍微的放在摄像头挡住一点图像就正常。什么回事?
如果是摄像头被干扰的话,那ods的叠加文字不应该一起变形。
如果是图传干扰的话,我所有的频道都换过了,还是这样。图传是没问题的,昨天还在老家测试过600米没雪花,只是一转弯显示器就蓝屏或黑屏,一闪一闪的,所以换了一个雪花屏亮度500。阳光下不用遮光罩免强能看清。这个显示器是第三个了,真省钱就是花钱,如果一开始直接鹰眼锐也足够钱了,后悔啊。

楼主:
忘了飞控是APM+

网友:
摄像头供电电流会不会不够?

网友:
估计是便宜没好货啊

网友A:
用手一挡就好了,也太奇怪了,是接受显示一体的显示器吗?
如果一体的,可能显示器的高频接收有问题,用手挡的时候显示器天线位置移动了,所以问题消失???
还是上电以后多试试再看看,拉锯也试试看。

网友:
摄像头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一挡就好了,也太奇怪了,是接受显示一体的显示器吗?
如果一体的,可能显示器的高频接收有问题,用手 ...

摇控和飞机都没动过,只要你放个手指在摄像头前面图像就正常

网友:
是否有可能摄像头的白平衡设置之类的导致?

试一下用其他东西遮挡一下,看看会不会出现?

不可能楼主长了一只“神奇手指”的,不然楼主家里就没坏电器了……

楼主:
试过用其他东西,一样是这样,怀疑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B:
LZ看下是不是光线越亮,形变就越厉害

网友:
我也不会,帮顶上去让高手来回答,有答案了楼主给我也说一声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看下是不是光线越亮,形变就越厉害

真的是这样

网友B:
这个是视频输出电平不匹配造成的,你看下在视频输出端加个对地75欧姆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视频输出电平不匹配造成的,你看下在视频输出端加个对地75欧姆电阻试试

是直接在图传接收的输出到显示器的线芯上对地接75欧?

网友C:
请教lz 这osd固件哪里搞的?求传送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lz 这osd固件哪里搞的?求传送门

飞控是apm+,固件是直接从网上下的,开源那里有得下

网友:
用手挡着就好了,你试一下,用一张纸或书本挡着看是不是还有此现象,(这个时候人离远点,一米外)
视频扭曲的时候,用手碰一下天线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视频线换屏蔽线试试。就是那种以前的录音机磁头线或之类的线。

网友:
楼主,这个肯定不是显示器的问题,就是摄像头或图传的问题,一般来讲,高频干扰也不是你这样子,我看着像视频信号太弱,你检查下视频线的接头,另外把供电给供充足了,有模块的话,换供电模块试试

网友:
应该是有干扰

网友D:
樓主有接上dvr 嗎?
類似的情況我曾經遇上,
就是買了個90元的c-dvr, 藍色那款
換了之後就沒事

另外為何只用4:3 左右兩個黑邊很浪費
試試轉到16:9 看看情況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有接上dvr 嗎?
類似的情況我曾經遇上,
就是買了個90元的c-dvr, 藍色那款

调到宽屏也不行,店家也是这样说,调到16:9就没事,但还是一样,我买个c-dvr试再说,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调到宽屏也不行,店家也是这样说,调到16:9就没事,但还是一样,我买个c-dvr试再说,谢谢

可能你誤會了, 我意思是買了C-DVR 才有你那樣的問題

不要買C-DVR, 買別的,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你誤會了, 我意思是買了C-DVR 才有你那樣的問題

不要買C-DVR, 買別的, 呵呵

差点就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