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痒买了个电动脚架,于是装了架6轴大灰机, 晒晒装机图

楼主(2015-01-21):
看完大疆Inspire1,一直对那收放自如的电动起落架久久不能忘怀,手痒心痒筹划了架带电动脚架的大6轴,上周末装得七七八八,就等良辰吉日飞!PO些装机高清大片,顺便记个流水贴mark下本人首架大飞机成型过程
机架本来想S900,装机比较方便,奈何预算有限,8000多大洋想想也是醉了,超太多,索性买个带电动脚架的,扒拉下原来小六用的飞控,用有限资源挑战新机了。
上机架,猜价格。

应该先装电调马达的,忍不住先把机架装起来找找感觉:好大一只灰鸡~~ 是可折叠的。
媳妇边拍边打趣这玩意还能有点别的用途,比如折叠起来可以当凳子,打开加块板啥的可以当桌子涮锅了。这想法不错,下次玩带新机出去有借口了

电机+电调——强大动力源泉。为了跟新买的一体式电调匹配,处理了下电机的线,第一次用这种电调,跟大疆S800有点类似,内置电调板放在电机座内,看起来省事,不需额外固定,也节省中心板空间。摆拍给你们流下口水,齐刷刷, 看着爽!处女座+强迫症

电机跟电调香蕉插连接。电调厂家提供了固定香蕉插的扣子,用螺丝锁在电调底部散热片上,这样不用担心高频振动时接线会掉,挺牢靠,一个小扣子,解决许多烦恼。
装起来称了下单个重量,没有很重。动力系统强劲,单个马达升力最大2.7Kg, 2.7x6=16.2kg,刁炸天的节奏,大机的魅力。。。不过还是要悠着点,能省尽量省,连续飞半小时的梦想

动力系统正式上机,这个电调板内置在电机座内的,线可以走机臂内,但得把之前得瑟装好的机臂卸下来,把电调的线放进管内再锁好。有点小繁琐,但为了整个布线能够整洁干净,好看一些,忍了。
电机电调差不多装好,让小盆友过来量下尺寸,颠儿颠儿的过来了,电机到电机中心970mm,够大,秒杀S900。来个电调特写,选了很久最后选了腾影的一体式电调,装起来稍稍小繁琐,但是最终效果很合我心意,干净整洁, 暗爽:

电调电源线怎么走头疼了好久,本来想用粗导线绕一圈接,但重些,果断放弃。按电调自带的线来说,使用分线板放中间正好,不需要接线,留线也不会太长,但太占空间了,白花花一大片中心板位置没了。

本来都已经焊好了…….思量思量,还是决定重新布局,给电调接延长线,把分线板固定到到一侧,这样飞控就可以装下来。空间就像那啥,挤挤总是有的

焊电调电源线。多旋翼专用电调,一般都不带BEC,自个以前有DIY的降压电路板,直接扒下来用了。电源线整理好,然后分别给电调校准行程,不需要设定其他参数。顺带测试了下电调,启动超快,油门响应迅速,声音也很小,无啸叫,表现比预期要好。期待飞行表现。
固定电池,GPS,接收机。。。

半成品个人还是很满意,很干净整齐,走线费了恩多脑细胞。。。
装桨测试,就等有空的时候出去爽飞了!要航拍的话,还得装个云台。过阵子再说了,先飞了再看。新机个人很喜欢,芳芳们怎么看?

网友A:
分电板有点悬哦!电流大了容易出问题!建议楼主所有线直接焊接稳妥些。

网友B:
我就是直接焊死的,分电板质量不知道啊

网友C:
大家伙啥时候可以首飞

网友D:
970MM挺大的了 价格多少K?机架

网友:
GPS位置丑

网友:
想知道是什么机架

网友:
分线板减分

网友E:
进来学习。求具体配置。

网友:
求机架地址,请PM我

网友:
同求PM机架地址

网友F:
真心不便宜,机架连电动脚架2980+六个电调1680,还得加六个电机约1400合计6060?s900单机也就5000-6000安装还方便。楼主说反话没钱。土豪,呵呵,没别的意思。别介意

网友:
电机电调哪里买的啊,这种一体的电调真心不错,能不能上点电调的特写吖~

网友:
电调电源线最好拧到一起吧,这样干扰小

楼主:
统一回复:机架电机电调都TB上淘的 大家有兴趣自己找下  就不一一回了
可能下周去飞   到时候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心不便宜,机架连电动脚架2980+六个电调1680,还得加六个电机约1400合计6060?s900单机也就5000-6000安装 ...

没看到那么便宜的900

网友:
机架给个关键词呗

网友G:
给你提2点建议吧:取消分电板,改用直接焊接主线,原因你也提到了,分电板的确不安全;飞控能放到中心版的底层版上就尽量放那,下挂云台的话,只要是微单级别的云台,按照你现在这样固定电池的方式,拆卸电池非常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机架电机电调都TB上淘的 大家有兴趣自己找下  就不一一回了
可能下周去飞   到时候上视 ...

既然能发表,为什么不能一一介绍一下各配件型号!让菜鸟学习学习,借鉴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你提2点建议吧:取消分电板,改用直接焊接主线,原因你也提到了,分电板的确不安全;飞控能放到中心版的 ...

非常感谢,试飞了,有点问题,在改进中,可能取消分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970MM挺大的了 价格多少K?机架

猜

楼主:
谢谢,大电流用分线板容易出问题,大家意见都很一致,我之担心重量了。。。现在 打算把分线板去掉!安全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电板有点悬哦!电流大了容易出问题!建议楼主所有线直接焊接稳妥些。

谢谢,打算换掉直接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直接焊死的,分电板质量不知道啊

之前考虑重量了,现在也打算直接焊死,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伙啥时候可以首飞

快了  嘿嘿  到时候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来学习。求具体配置。

试飞成功后晒配置   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 顶楼主 楼主加油

网友F:
你发完贴,电机座涨价了。原来280现在380了跟股市差不多。好狠

网友F:
写错了,是涨到380,现在优惠327。够狠的

网友:
强烈不建议用分线板,电流太大很用以出问题。而且,这机架,真心不觉得好,而且还这么贵,中心板是大疆的,其他的又像飞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发完贴,电机座涨价了。原来280现在380了跟股市差不多。好狠

  手慢无  坐等下次放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写错了,是涨到380,现在优惠327。够狠的

380确实是够狠的。。。

楼主:
这两天终于有点空重整新机机,大家都给减分的分线板已经彻底换掉咯,拆掉直接焊了,电池也重装了下,装个新机机不容易,还是要靠大家一起看看用直线直接焊上,线比较杂乱一点,也只能这样了

后面要装云台的,电池位置就改到上面了,这样拆就方便多了,谢谢yonghengxiaodao 建议!

之前yhzyhzyhzapple 想看电调特写的,拍了几个侧面,看看满足要求否,不行再拍,做工很牛X,5S拍照效果差点

配置各位等最终揭晓吧  先考考你们的眼力

等云台中   先听听各位大神对修整后的新机机意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