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原装GY520陀螺仪好使吗?谁用过,给介绍一下?

楼主(2015-01-21):
听说FUTABA原装GY520陀螺仪,在直升机有副翼上比较好使,有谁用过,请给介绍一下?用在有副翼450直升机上如何?

网友:
相当好使,下到250 大到700  上天下地无所不能,玩有副翼的话相当超值 买起

网友:
经典,锁尾效果那是一流。我现在还收藏着一枚。

网友:
我也收藏了一枚,还没上过天

网友:
我想要,谁出?

网友:
哈哈  我收藏了一枚GY401

网友A:
有副翼精典………

网友B:
小巧,方便,细调麻烦

网友:
好用,玩油机锁的相当好,电直就更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巧,方便,细调麻烦

为什么,细调不好调?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细调不好调?什么原因?

需要单买连接线

网友A:
谁出?谁出?没人收我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单买连接线

连接线指的什么?买520陀螺仪不带连接线吗?连接线是连电脑的吗?还是连接调试卡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接线指的什么?买520陀螺仪不带连接线吗?连接线是连电脑 ...

很多选项需要连接电脑调,但是一般设置够用,这个锁尾有可能轻微回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选项需要连接电脑调,但是一般设置够用,这个锁尾有可能轻微回弹

电脑调试,有调试软件吗?

楼主:
想要,我买的时可以给你带一个。

网友:
俩字,好使

网友:
大家看到这个陀螺仪都很亲切啊,我也有一枚,一直在用,放在了油直上了

网友:
以前用QUARK,听说520更牛,看到2手有在出

网友:
520比夸克牛?两个我都用过,夸克甩520几条街。

网友:
401就已近很好了,这个比401高处一大截,还有,如果楼主用这个的话,现在三轴陀螺仪带的那种比较薄的双面胶可能不合适,要帖稍厚点,或者是下面垫专用硅胶垫,具体到铁汉网页上找找。

网友:
果断夸克。据说是有副翼顶级陀螺仪

网友C:
  我的有副翼机子从450~700  全是520接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有副翼机子从450~700  全是520接管!

520陀螺仪在有副翼上好调试吗?用使用电脑调试吗?主要都调试什么?520陀螺仪用的是什么尾舵机(如450直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520陀螺仪在有副翼上好调试吗?用使用电脑调试吗?主要都调试什么?520陀螺仪用的是什么尾舵机(如450直 ...

正常调试就可以了。很好使,二手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