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8FG怎么设置倒计时报警

楼主(2015-01-21):
如题

网友A:
说明书··而且声音太小了

网友B:
主菜单的 ST1、ST2 是设置时间的,把光标移到上面,点击确定进入具体设置。然后选择对应的两段或三段开关,设置启动、停止和复位。

网友C:
搜索我的id。有最全面的介绍与设置方法。如果还看不懂那就说明我文笔太烂!

网友D:
视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