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x和精灵1四级风定点对比测试

楼主(2015-01-21):
minix的那架配置是e300电机和桨,乐天10a 3s5000电池 aomway500mw 600线摄像头 全重910克 精灵1全重900克

http://www.tudou.com/v/U5DxPmsAn98[/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url]

楼主:
这是minix这架

楼主:
http://www.tudou.com/v/U5DxPmsAn98[/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url]

网友A:
视频看不了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看不了啊楼主……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U5DxPmsAn98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U5DxPmsAn98

竟然差这么远??

我没用过minix,但是手头有superx,用着还不错啊。

桨跟电机绝对没问题,飞控的感度是否调校一下?感觉感度不够,也就是太软了。

另外电调10a不建议用,算数字这个10a绝对够了,但瞬间电流这个东西就像是是电调给电机供水,电调是个开关的阀门。

10a的阀门太小了,姿态频繁调整的时候,不够安全,特别在姿态剧烈变化的时候。

打个比方,20a假如有四个阀门放水,10a只有两个阀门,所以嘛……也有可能影响电机反应。

要知道,dji的精灵是20a电调的,精明如dji不可能给你多一点点的冗余配置。

网友:
确实mini的感度低了   我的mini比你的NAZA 还稳    默认感度    7通道微调1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差这么远??

我没用过minix,但是手头有superx,用着还不错啊。

感度再大就自激了,10a电调没问题,悬停电流是一共是10a还是算上图传啥的,minix修复和刹车都有点猛了

网友B:
我的MINIX也是很稳啊?话说楼主感度没跳好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MINIX也是很稳啊?话说楼主感度没跳好叭?

这是四级风下的测试不是无风的时候

网友:
那我高度怀疑电调,四轴的姿态调整是不能用你宏观上看到的刹车或修复来解释的。四轴姿态的修复是在极短时间内电调电机桨的瞬间输出来实现的。

网友A:
算法的问题只要无风条件可以实现稳定,有风条件也应该是同一套算法,也就是说,naza可以实现的,minix也一定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法的问题只要无风条件可以实现稳定,有风条件也应该是同一套算法,也就是说,naza可以实现的,minix也一 ...

乐天的电调是新的固件相应高最高可到600hz,如果是电调问题,精灵1的那个16a电调其实就是好赢代工的而且是老款,399hz的,注意看视频精灵其实是在来回飘,光定点来说naza不如minix,minix是利用大倾角来抗风实现定点不飘但是这样如果挂云台云台是吃不消的

网友:
1.这样的讨论很有意义,但是我还是坚持问题在于电调,所谓的“大倾角抗风”其实是由于电调输出功率的不足所导致开始位移的趋势得不到有效抑制,
从而飞控输出更高的油门信号纠正位移从而发生的倾斜,也就是“动力输出相应不足造成的延迟”,响应频率跟电机+桨的动力输出频率可不能等同,也就是说脑子反应够快了,胳膊未必有那么大的力气。
从而宏观上出现你认为的“大倾角抗风”。
2.当然,亦有可能如你所说:主控检测位移值,发现位移超出范围,瞬间电机用大倾角来对抗,也就是说x飞控会检测四轴的倾角大小,自动用两种模式,一种小倾角调整应付一般情况,位移值达到阈值启动大倾角纠偏。
此种算法在一阵妖风袭来时,可能飞行器的稳定程度受影响,但是对抗瞬风的能力和纠偏会更“暴力”,出现妖风刮翻机的可能会更小。

综上所述,我还是坚持电调的问题,第二种有可能,但也一定是在“一般模式”无法控制的情况出现了大位移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大倾角”纠偏,如果“一般模式”可以控制,根本就不会出现“大倾角模式”

网友:
能不能飞矮一点啊?

网友:
感觉大疆靠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