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GOPRO3+如何调整画面色彩对比度????????

楼主(2015-01-21):
如题,GOPRO3+如何设置饱和度,对比度曝光什么的,现在拍出来的画面比较白暗,效果不理想,现在想要色彩鲜艳一点,大神们请问怎么设置相机???

网友A:
拍出来的东西肯定要后期加工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出来的东西肯定要后期加工的啦。。。

好吧

网友B:
设置的话!就选手动模式!应该可以改!你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的话!就选手动模式!应该可以改!你试试吧!

l相机里的手动模式?还是默认模式?

网友C:
只能后期调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后期调色······

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出来的东西肯定要后期加工的啦。。。

一般用什么后期呢

网友:
vegas,简单易用,编辑功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