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就炸机了

楼主(2015-01-21):
第一次飞就炸鸡了,然后电机轴就弯了,还能飞吗?现在打油门,机子每次都往一边倒,飞不起来,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机架式F450,APM飞控

楼主:
自顶,哪位大神知道啊

网友A:
确认都按说明书要求装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都按说明书要求装机了吗?

现在可以飞起来了,但是电机轴弯了,影响大吗

网友:
电机轴弯了  一定要换新轴  有卖的也不贵   APM这种 高级飞控 调试 是很复杂的   建议你用绳子 绑好  在调整到完美 在去飞   给你看看 牛人的帖子 和 牛人的视频   P   I   D    要按照他这样调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1184&highlight=mwc%2Bpid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飞起来了,但是电机轴弯了,影响大吗

影响很大,必须换轴后再飞。

网友:
电机轴弯了必须换掉,强行飞有你更大损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响很大,必须换轴后再飞。

这个换换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响很大,必须换轴后再飞。

转子一般不会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响很大,必须换轴后再飞。

转子一般不会弯吧?

网友C:
建议脚架用减震泡沫做一个,这样可以有效减轻炸鸡后的损失,自制脚架最好等加速度计校准完毕后安装上,不然会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脚架用减震泡沫做一个,这样可以有效减轻炸鸡后的损失,自制脚架最好等加速度计校准完毕后安装上,不然 ...

好的,谢谢,原装的那个脚架已经断了一个了,电机轴全弯了

网友D:
你没有正确校正水平仪和加速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正确校正水平仪和加速度计

都校准了呀,

网友E:
我觉得会有影响吧!另外查明为何炸鸡之前不要飞了。不然也是接着炸,虽说APM需要调参,但是据我所知,如果装配和硬件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默认PID也是不会秒炸的。所以炸必定是有原因的。
建议手持测试,2个项目
1.推10-20油门,感觉飞机有一定阻力即可,然后四处摇摆,所有的阻力都应该再维持飞机水平。
2.保持油门,打杆,看是否响应正常。

特别注意:手一定要抓紧,用姿态模式,不要定高模式。做好相应的防护和应急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会有影响吧!另外查明为何炸鸡之前不要飞了。不然也是接着炸,虽说APM需要调参,但是据我所知,如果 ...

什么是姿态模式啊

网友:
就是自稳,反正不能是ALTHOLD或者定点模式

楼主:
好的,等换了电机轴再试试吧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原装的那个脚架已经断了一个了,电机轴全弯了

我会告诉你那种硬塑料机架摔下来后会连电机座子还有机臂一起摔坏么,那个脚架不但没减震作用,反而会传递震动震毁飞机,你看我帖子那种泡沫,我的几米高摔下来,那种f450破烂塑料机架屁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会告诉你那种硬塑料机架摔下来后会连电机座子还有机臂一起摔坏么,那个脚架不但没减震作用,反而会传递 ...

卧室想装云台的,现在看你的脚架让我想到在我的脚架上再加上泡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卧室想装云台的,现在看你的脚架让我想到在我的脚架上再加上泡沫

上云台不建议用F450的那种塑料机架,某宝上买铝方管加工,论坛n多教程贴和图纸,随你搞,该耐摔刚性好,预算充足的话买成品碳纤维机架,重量轻还耐炸,塑料机架上了fpv设备炸一次损失的钱够你买或者做几个好机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云台不建议用F450的那种塑料机架,某宝上买铝方管加工,论坛n多教程贴和图纸,随你搞,该耐摔刚性好, ...

那倒是,先练好了在上

网友F:
摔得很惨烈啊!f450是出了名的耐炸,都给炸断一条腿。什么高度摔下来的?第一次飞就不要飞的那么高啦。我也是f450加上apm,默认参数还是很稳的。所以还是要查查具体的炸鸡原因的。上面的朋友说的对,先自稳模式飞好了在测试其他高级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摔得很惨烈啊!f450是出了名的耐炸,都给炸断一条腿。什么高度摔下来的?第一次飞就不要飞的那么高啦。我也 ...

刚开始不懂,开机后打到返航模式,直接起飞很高,慌了,马上打回自稳,但是没拉油门掉下来了,掉人家屋顶上,再掉下来,坏了个桨。

网友:
你这是操作不当 不是飞控设置问题 没有仔细看教程 RTL就是那么工作的 APM默认参数已经神稳了 不调也不应该炸 不要听那些让你绑机器的人 MWC才需要那么调

电机轴弯了绝对不能用 必须修理

网友:
还是换一个新的 吧

网友:
炸鸡之后必须全面检查,防止带病上天。电机轴很好更换,只是要注意,不要野蛮操作,不要伤到转子里面的磁铁。如果新手,最好只保留自稳模式和定高模式。这两个飞好了,再测试其他的高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