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技术来一下~

楼主(2015-01-21):
才购入的最近版的P2 开箱后 发现右后方的电机明显比其他3个磁缸力度大 就像是低KV电机和高KV电机磁钢对比一样,在启动飞机的时候这个电机会往反方向启动一下在往正确的方向启动。刚刚启动的时候这个电机明显比其他电机启动的要慢一拍。在一次试飞的时候还因为这个电机的问题在地面起飞的时候导致飞机直接翻了过来。请大疆技术给与个解释。。。。如果需要视频 我可以拍一个视屏。

网友:
我的E300六轴也有着问题,不过不影响用

网友:
坐等技术回答,涨姿势。

网友:
留个记号等结果

网友A:
我这样都一年了 不影响使用 一年没炸

网友B:
聽說電調需寄回更新固件...

网友:
潜在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聽說電調需寄回更新固件...

跟电调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样都一年了 不影响使用 一年没炸

你的情况和我一样么?

楼主:
是啊 这种应该是属于质量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