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四轴坑求大神推荐配置

楼主(2015-01-21):
最近下决心要入四轴,求大神们推荐一套配置,FPV,已有显示器和控。我想的是DJI NAZA V2 MINI iosd,F580的机架,预算6000左右

网友:
欢迎入火坑!

网友:
6000预算 直接650 或者680把

网友:
我是先从250穿越玩的,配置嘛都成标配了呵呵

网友:
6000元的话  干嘛不直接买 大疆 等 成品机  什么功能都带  GPS  云台 图传 高清摄像  电池 充电器      WIFI中继         飞的还那么稳定     万一坏了    还可以免费保修     自己组装多麻烦 还容易出问题

网友A:
6000我建议上精灵一配标准版H3-3D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0我建议上精灵一配标准版H3-3D云台

精灵不喜欢,喜欢自己折腾,感觉精灵就是一玩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灵不喜欢,喜欢自己折腾,感觉精灵就是一玩具

精灵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