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换FUTABA控的兄弟要注意了!油门是反向最低!

楼主(2015-01-21):
一直用的JR的控所以这个从来没有调过!今天调好插上电机线(还好把电机线给插反了)通电后电机狂转!

还好电机线给我插反了!要不就要出大事了!

所以在这里提醒一下刚刚卖FUTABA控的兄弟一下!一定要把油门调成反向!

网友:
Futaba EXP的值也是负的

网友A:
话说油门在最大位置 上电电机回转吗?好盈的或其他的 不是都有措施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油门在最大位置 上电电机回转吗?好盈的或其他的 不是都有措施的吗

油门摇杆在最下面时不会转。只要你没设置过三通道反向,就不会转,会进入电调设置程序。这正是FUTABA 三通道初始为油门最大的初衷。

网友C:
这是不是左手换右手时做成的?就是美国手换日本手时做成的?

网友B:
我要直言一句,无论正转反转,无论固定翼还是直机,装机后调机时,不摘除大桨(直机尾桨也要拿掉)是不稳妥的。设置好电调的飞机再次调机也必须拔掉两根电机与电调的连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不是左手换右手时做成的?就是美国手换日本手时做成的?

我也是油门是负的,我是日本手换成美国手的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转,会进入电调设置程序。这正是FUTABA 三通道初始为油门最大的初衷。

所以?为什么上电就转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油门是负的,我是日本手换成美国手的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么?

换手就油门改变了那是一定的,你想想,当油门在左边时,推上是增加油门,如果油门换到右边那是不是反了呢?简单点就是拿起你的控试试.

网友:
futaba不是所有的都是反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手就油门改变了那是一定的,你想想,当油门在左边时,推上是增加油门,如果油门换到右边那是不是反了呢?简 ...

但是我已经在控里把软件改成了美国手  并且做过中立点校准的....

网友:
FUTABA默认是油门反向的,也可以在菜单里调成正向的!看个人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直言一句,无论正转反转,无论固定翼还是直机,装机后调机时,不摘除大桨(直机尾桨也要拿掉)是不 ...

经验

网友(2015-12-28):
请问你的FUTABA失控过吗??
我的是14SG~~好多说200多米就失控了!!不知道是真是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