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的车电机要用多少A的电调啊???

楼主(2015-01-21):
求解答,有一断轴的1:10电机,想换完轴再用。

网友:
有刷300A 无刷120A

网友A:
94123 平跑 改装120A 4级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94123 平跑 改装120A 4级无刷

谢谢朋友解答!

楼主:
120A要带散热吗,听朋友说40A带散热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0A要带散热吗,听朋友说40A带散热就OK了

好盈电调自带散热,电调选多少A这个看自己怎么玩,我这个平跑连一半的油门都没试过!因为速度太快了,没场地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电调自带散热,电调选多少A这个看自己怎么玩,我这个平跑连一半的油门都没试过!因为速度太快了,没 ...

那您的平跑是Traxxas的XO-1吗???

楼主:
40A的电调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40A的电调够吗???

都说94123 了,,,玩车40A太没劲了,起码也要60A以上吧

网友:
帮顶,楼下高手继续,似乎a数越大越不用散热~

网友:
1/10的车种类不同用的不一样。越野,大脚要高些,平跑的就要低些

网友B:
一般配个60A的上去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配个60A的上去 就可以了

要散热吗???

网友:
一般都有风扇的

网友:
这种情况 最好找工具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