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sion Planner不能下载固件问题???

楼主(2015-01-21):
安装完Mission Planner1.3.9和驱动之后,启动Mission Planner,选择好com口,点击初始设置然后就出现如图所示窗口,接着变成unexpected error,最后显示固件图片,但是没有版本号,不能下载固件,求教是何种问题?

网友A:
我碰到过一次,是网络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一次,是网络的问题。。

怎么解决的?坐等网络好使?

网友:
你端口选对了没

网友:
端口,波特率

楼主:
端口选对着呢,波特率也对着,图片右上角你可以看到的

楼主:
右上角可以看到端口波特率选好了

网友:
网络问题

楼主:
楼上也有人说网络问题,那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也有人说网络问题,那怎么解决?

你点帮助,然后点检查测试版更新,比较慢,耐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点帮助,然后点检查测试版更新,比较慢,耐心点

恩,我试试,等待中,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也有人说网络问题,那怎么解决?

这种情况发生在MP在升级过程中人为中断之后,比较快捷的处理方式是,重新安装旧版本,再执行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发生在MP在升级过程中人为中断之后,比较快捷的处理方式是,重新安装旧版本,再执行升级。

恩恩,问题解决了,是版本不是最新的问题,点帮助下面的检查更新之后解决了,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右上角可以看到端口波特率选好了

每次都要重新选择,如果不行,就是你网咯问题,换个时间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次都要重新选择,如果不行,就是你网咯问题,换个时间再试试

恩恩,问题解决了,谢谢啦!

网友(2015-06-16):
我也是同样问题,我的现有版本更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问题解决了,谢谢啦!

咋解决的,真心求教

网友:
大哥我的APM不显示地图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