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轴起飞问题

楼主(2015-01-21):
用的mwc飞控红色臂为机头默认参数现在起飞平衡油门百分之十几就能飞起来,但是现在推油门起飞后四轴向白色机臂方向斜着起飞新手求助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因为你浆断了 你飞控固定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浆断了 你飞控固定了没。。

这个桨是降落的时候炸断的飞控用魔术贴贴在四合一电调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桨是降落的时候炸断的飞控用魔术贴贴在四合一电调上了

我就知道你这飞控固定有问题。。你这样还不如直接粘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知道你这飞控固定有问题。。你这样还不如直接粘死。。

不直上直下是因为飞控固定问题吗

网友B:
每个 电调 都要油门校准    然后 飞控要做水平校准   如果都校准了  完全没风的情况下   每次起飞都 水平的往一个方向飘  很有可能是 4个电机  安装底面不水平  就是4个电机 吹出的气流 不垂直  我自己做的 机架 刚开始也这个样  后来用钳子 把机臂 扭了扭方向 现在好了 很稳的 垂直起飞
详情 请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4642&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 电调 都要油门校准    然后 飞控要做水平校准   如果都校准了  完全没风的情况下   每次起飞都 水 ...

谢谢我照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C:
电调要校准,飞控最好用泡棉胶粘上,怕不好拆的话买3M的无痕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要校准,飞控最好用泡棉胶粘上,怕不好拆的话买3M的无痕胶

嗯打算回头买单个电调飞控直接用螺丝固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直上直下是因为飞控固定问题吗

如果飞控固定不稳,飞控就以为你的飞机歪了,于是就进行校正,于是就歪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