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翼P2电源模块灯突然就不亮了

楼主(2015-01-21):
六轴刚刚降落后,发现
电机
有轻微的唧唧声,再飞就不能解锁,而且极翼P2飞控电源模块指示灯也不亮。回家用电脑连接飞控,有通电,但是不能进行正常通信,看来这个飞控是有问题了。

网友A:
p2一共才卖几个怎么这么多问题

网友B:
返厂吧,旺旺跟售后联系一下

网友C:
连三个月都没坚持下来就开始出问题了。。。。
拆开看看会不会是降压模块的芯片抽了。。。。

楼主(2015-02-20):
发回卖家,更换主控板,免费维修。

网友D:
这只能呵呵了

网友E:
聯繫廠家吧~
個人感覺P2真的好飛

网友F:
请问,查出是什么原因了么?

网友G:
p2好像最近也没啥太大动静了 是不是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