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Y750陀螺仪设定问题技术讨论帖

楼主(2015-01-21):
建这个帖子的目的是,将CGY750设定中的疑难问题讨论一下,帮助新老飞友解决实际问题。

先说我的问题,CGY750 斜盘设定中 serv  dir comb#中应该选择几?数值是1-8,谢谢?为什么?我这个CGY750是1.40版本的!我知道的情况是,设定3个舵机的方向问题,据网友给的资料,这个是2*2*2=8,有8个方向可以设定,但对于具体来说,应该设定几个呢?我的斜盘是H3-120的,应该是主流的斜盘形式。

楼主:
还有sws ring(斜盘调圆) 应该设定成多少?100%还是多少?为什么?

楼主:
论坛里没有1个知道CGY750(ver:1.40)设定的么?

楼主:
尾巴设定怎么搞呢?
RUD.Gyro Basic尾巴基本菜单:
ServoTyp舵机类型:Analog模拟,DG:1520数字宽频,DG:760数字窄频。
GY.Dir修正方向:注意是修正方向,不是控制方向,控制需要反向去遥控器里设置。可选Normal和Reverse(正向和反向)。选哪个?
Sv.Limit B:100%。舵机行程限制。可通过DATA的”+”和“-”进行加或减。这里设多少?
FLT.Mode飞行模式3D:此项决定飞行手感。Sports柔和,3D暴力

这个的2和3项怎么设定呢?
谢谢!

楼主:
看来知道这个的真的不多哦!

网友A:
你如果愿意等,我可以过几天给你详细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愿意等,我可以过几天给你详细答案。。。。

没问题了!我可以等下!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问题了!我可以等下!先谢谢了!

我把这个1.40版的界面全发上来,您帮着看下,谢谢!

SWASHset Basic斜盘基本菜单:
ServoTyp舵机类型:An:70模拟DG:95HZDG:140HZDG:285
SWASHTyp斜盘类型:一般都是用H3-120,也就是三舵机120CCPM。可选H3-140H3-90H4-00H4-45NORMAL
HeliSize直升机大小:选择机型大小,此选项预置了一些细节设置,会修改到某些高级选项的参数值。选750-More。可选项有450-550600-700
Servo Dir Comb#1:决定单个舵机正反向;每个舵机有2个方向,3个舵机一起则是2x2x2=8个选项,总有一两种是正确的;如果运动正确只是舵面反向,需要在遥控器设置反向;
这里选多少?
AIL.Ntr  +0 us:舵机中立点微调,也就是sub strim功能
ELE.Ntr +0 us:舵机中立点微调,也就是sub strim功能
PIT.Ntr +0 us:舵机中立点微调,也就是sub strim功能
SWS.Dir AIL: +斜盘方向(副翼)
SWS.Dir ELE : +斜盘方向(升降)
SWS.Dir PIT : +斜盘方向(节距)。。以上3项选+还是-
SWS.Rate 50%:斜盘速率50%这选多少?
PIT.Rate 节距速率 50%这选多少?
AGy.Dir  Normal  Reverse 选哪个?
EGy.Dir  Normal  Reverse 选哪个?
SWS.Ring 130% 斜盘修圆选多少?
STK.Dir AIL.Rt:此项校准最大副翼,使提前补偿功能更好的运作;用法是副翼右打满,按DATA+-。此项不能更改。
STK.Dir ELE.Up此项校准最大升降,使提前补偿功能更好的运作;用法是升降上打满,按DATA+-。此项不能更改。
Pit.Low  !1520 us:此项校准最小螺距,使提前补偿功能更好的运作;用法是默认螺距曲线时,油门杆最低,按DATA +/-。(此版是1520US
Pit.Zero !1520:此项校准0螺距,使提前补偿功能更好的运作;用法是默认螺距曲线时,油门杆置中,按DATA +/-。(此版是!1520US
Pit.High !1520:此项校准最大螺距,使提前补偿功能更好的运作;用法是默认螺距曲线时,油门杆最高,按DATA +/-。(此版是1520US)。
(以上3条,在按DATA + 进行更改时会在1520前出现!,然后就不能撤销,为什么?)
ROT.Equa:自旋优化的开关,OFFON选项。选哪个?
Equa.Dir自旋优化方向:进入此项后斜盘会往后倾斜,转动机身,如果倾斜方向像指南针一样不变,则设置正确;如果不是就设置反向;如果没反应,请检查前面一项ROT.Equa是否开启。有NormalReverse选项。选哪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把这个1.40版的界面全发上来,您帮着看下,谢谢!

SWASHset Basic斜盘基本菜单:ServoTyp舵机类 ...

Flight Tuning:飞行调节
Wrk Mode :工作模式。可选 CMT ,AVCS,Normal  这里选哪个?
BaseGain 100%:基础感知度。可通过DATA的+和“-”进行加或减。这里设置多少?
AIL.Sepa 6pnt:副翼区分。可通过DATA的+和“-”进行加或减。这里设置多少?
CYC.Rate 280d/s:循环速率。可通过DATA的+和“-”进行加或减。这里设置多少?
CNT.Gain 39%:控制感度。可通过DATA的+和“-”进行加或减。这里设置多少?
EXPO. -20%:输出。可通过DATA的+和“-”进行加或减。这里设置多少?
RespSty1  12n :反应形式。可通过DATA的+和“-”进行加或减。这里设置多少?
Stab.Gn -5-:固定感度。可通过DATA的+和“-”进行加或减。这里设置多少?
ELE.Comp L:0%。 升降补偿。可通过DATA的+和“-”进行加或减。这里设置多少?
HP.Gain 60%:高压感度。可通过DATA的+和“-”进行加或减。这里设置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Flight Tuning:飞行调节Wrk Mode :工作模式。可选 CMT ,AVCS,Normal  这里选哪个?BaseGain 100%:基 ...

RUD.Gyro Basic尾巴基本菜单:
ServoTyp舵机类型:Analog模拟,DG:1520数字宽频DG:760数字窄频
GY.Dir修正方向:注意是修正方向,不是控制方向,控制需要反向去遥控器里设置。可选Normal和Reverse(正向和反向)。选哪个?
Sv.Limit B:100%。舵机行程限制可通过DATA的+和“-”进行加或减。这里设多少?
FLT.Mode飞行模式3D:此项决定飞行手感Sports柔和,3D暴力
Governor Basic定速基本菜单:
RPMSet2 1500rpm。转速设置:设置定速锁定的转数值,需要设置三个转速值
(我这个为什么只有1个转速?2:1500rpm)
Gear.Rt齿比:大齿齿数/马达齿齿数=齿比;正确的齿比能让定速器更准确的计算转速
(我的齿数比是70/15=4.67)
Pole.Nmb无刷电机级数:如果使用无刷电感探头,请设置正确的电机级数;如果使用物理探头就设置为2P(这设定多少?)
ServoTyp:油门舵机类型,模拟或者数字。可选Analog,DG:1520。
Stick.SW Off 0%:是否把油门杆作为定速开关;当油门值高于设置值时开启定速。(不可调)
On/Off SW Invalid :指定某个遥控器开关作为定速开关。(不可调)
B/FS.Set Inhibit:低压保护,当接收电压低到某个水平,油门会自动降低到设定的值
(不可调)
Yaw.Comp CW/TOP偏航补偿:此项设定旋转方向和传感器安装方向,以保证其他补偿选项正确运作。可选CW/TOP,CW/BOTM,CCW/TOP,CCW/BOTM,选哪个?
LimitSet Idle:
LimitTst -Idle-:
Rev.Sens 0%  0%M :感测器感度。(磁铁接近感测器时会到达80%以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RUD.Gyro Basic尾巴基本菜单:ServoTyp舵机类型:Analog模拟,DG:1520数字宽频,DG:760数字窄频。GY.Di ...

多谢多谢!

网友:
++

学习学习,我爱模型。

网友:
SWASHset Basic斜盘基本菜单:
ServoTyp舵机类型:An:70模拟DG:95HZDG:140HZDG:285看舵机而定,一般直接选DG285,如果有高频电流音(静止时)调低频率
SWASHTyp斜盘类型:一般都是用H3-120,也就是三舵机120CCPM。可选H3-140H3-90H4-00H4-45NORMAL。 看飞机的设计
HeliSize直升机大小:选择机型大小,此选项预置了一些细节设置,会修改到某些高级选项的参数值。选750-More。可选项有450-550600-70025B选700就对了
Servo Dir Comb#1:决定单个舵机正反向;每个舵机有2个方向,3个舵机一起则是2x2x2=8个选项,总有一两种是正确的;如果运动正确只是舵面反向,需要在遥控器设置反向;
这里选多少? 这个需要自己试。
AIL.Ntr  +0 us:舵机中立点微调,也就是sub strim功能副翼舵机调整中立点
ELE.Ntr +0 us:舵机中立点微调,也就是sub strim功能升降舵机调整中立点
PIT.Ntr +0 us:舵机中立点微调,也就是sub strim功能螺距舵机调整中立点
SWS.Dir AIL: +斜盘方向(副翼)
SWS.Dir ELE : +斜盘方向(升降)
SWS.Dir PIT : +斜盘方向(节距)。。以上3项选+还是- 选+或者- 是看舵机的运动方向而定的。此为混控反向。
SWS.Rate 50%:斜盘速率50%这选多少?
PIT.Rate 节距速率 50%这选多少?
AGy.Dir  Normal  Reverse 选哪个? 副翼陀螺仪修正方向,看情况调
EGy.Dir  Normal  Reverse 选哪个?升降陀螺仪修正方向,看情况调
SWS.Ring 130% 斜盘修圆选多少? 舵机定点无干涉为准
STK.Dir AIL.Rt:此项校准最大副翼,使提前补偿功能更好的运作;用法是副翼右打满,按DATA+-。此项不能更改。
STK.Dir ELE.Up此项校准最大升降,使提前补偿功能更好的运作;用法是升降上打满,按DATA+-。此项不能更改。
Pit.Low  !1520 us:此项校准最小螺距,使提前补偿功能更好的运作;用法是默认螺距曲线时,油门杆最低,按DATA +/-。(此版是1520US
Pit.Zero !1520:此项校准0螺距,使提前补偿功能更好的运作;用法是默认螺距曲线时,油门杆置中,按DATA +/-。(此版是!1520US
Pit.High !1520:此项校准最大螺距,使提前补偿功能更好的运作;用法是默认螺距曲线时,油门杆最高,按DATA +/-。(此版是1520US)。
(以上3条,在按DATA + 进行更改时会在1520前出现!,然后就不能撤销,为什么?)
ROT.Equa:自旋优化的开关,OFFON选项。选哪个?
Equa.Dir自旋优化方向:进入此项后斜盘会往后倾斜,转动机身,如果倾斜方向像指南针一样不变,则设置正确;如果不是就设置反向;如果没反应,请检查前面一项ROT.Equa是否开启。有NormalReverse选项。选哪个?
没有回答的项目我不知道答案,LX可以继续

网友:
Flight Tuning:飞行调节
Wrk Mode :工作模式。可选 CMT ,AVCS,Normal  这里选哪个? CMT不知道, AVCS锁定模式,Normal非锁定模式
BaseGain 100%:基础感知度。可通过DATA的+和“-”进行加或减。这里设置多少? 0%陀螺仪不工作,100% 感度最高。一般调到不抖动,机尾不来回摆就可以了。
AIL.Sepa 6pnt:副翼区分。可通过DATA的+和“-”进行加或减。这里设置多少?
CYC.Rate 280d/s:循环速率。可通过DATA的+和“-”进行加或减。这里设置多少?
CNT.Gain 39%:控制感度。可通过DATA的+和“-”进行加或减。这里设置多少?
EXPO. -20%:输出。可通过DATA的+和“-”进行加或减。这里设置多少?
RespSty1  12n :反应形式。可通过DATA的+和“-”进行加或减。这里设置多少?
Stab.Gn -5-:固定感度。可通过DATA的+和“-”进行加或减。这里设置多少?
ELE.Comp L:0%。 升降补偿。可通过DATA的+和“-”进行加或减。这里设置多少?
HP.Gain 60%:高压感度。可通过DATA的+和“-”进行加或减。这里设置多少?

这些是无副翼的设定,我不知道,LX可以继续

网友:
RUD.Gyro Basic尾巴基本菜单:
ServoTyp舵机类型:Analog模拟,DG:1520数字宽频DG:760数字窄频对应不同舵机,S9256,BLS251,BLS276 用760us, S9254,S9253,BLS254,BLS274用1520us。
GY.Dir修正方向:注意是修正方向,不是控制方向,控制需要反向去遥控器里设置。可选Normal和Reverse(正向和反向)。选哪个?看实际情况调整,修正反向时飞机无法锁尾。
Sv.Limit B:100%。舵机行程限制可通过DATA的+和“-”进行加或减。这里设多少? 不干涉就可以了
FLT.Mode飞行模式3D:此项决定飞行手感Sports柔和,3D暴力 用Sport就好

楼主:
那个直升机大桨尺寸我觉得应该选750-MORE,而不是700哦!因为25B的大桨要到950以上呢!

网友B:
补充
SWS.Rate 50%:斜盘速率50%,这选多少?------------------  这个是循环螺距。。一般在50-60之间调整。。750建议的循环螺距设置为9-10度为佳。。。
PIT.Rate 节距速率 50%,这选多少? -------------------这个是正负集体螺距。。。如果50是正负8度。。就继续加大。。直到你需要的螺距为止。
STK.Dir AIL.Rt:此项校准最大副翼,使提前补偿功能更好的运作;用法是副翼右打满,按DATA+-。此项不能更改。-------------------打右副翼到头。。然后按下按钮。确认
STK.Dir ELE.Up:此项校准最大升降,使提前补偿功能更好的运作;用法是升降上打满,按DATA+-。此项不能更改。--------------------打升降上到头。。然后按下按钮。确认
Pit.Low  !1520 us:此项校准最小螺距,使提前补偿功能更好的运作;用法是默认螺距曲线时,油门杆最低,按DATA +/-。(此版是1520US)--------------------螺距放在最低。显示11XX,具体多少忘了。。然后按下按钮。确认
Pit.Zero !1520:此项校准0螺距,使提前补偿功能更好的运作;用法是默认螺距曲线时,油门杆置中,按DATA +/-。(此版是!1520US)------------------螺距放在中点。中点的数值显示大概在1520左右。。然后按下按钮。确认
Pit.High !1520:此项校准最大螺距,使提前补偿功能更好的运作;用法是默认螺距曲线时,油门杆最高,按DATA +/-。(此版是1520US)------------------螺距放在最高。显示在19XX 具体多少忘了。。然后按下按钮。确认
ROT.Equa:自旋优化的开关,有OFF和ON选项。选哪个?-------------------选 ON
Equa.Dir自旋优化方向:--------------------这个是自旋修正的正反向。。。看具体情况。。确定Normal或Rever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
SWS.Rate 50%:斜盘速率50%,这选多少?------------------  这个是循环螺距。。一般在50-60之间调整 ...

多谢!也就是说,有些东西需要联机作调整的!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