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WC lite写不了程序

楼主(2015-01-21):
改了PID,看好不少帖子,每次提示
avrdude: stk500_getsync(): not in sync: resp=0x00

有正版USB串口么,哪有卖,有代用的器么
还有那个bootload怎么知道是它坏了,用什么软件判断,谢了。

楼主:
买了磁罗盘,GPS,气压,用不上,急啊!

楼主:
win7 32位 64位,XP都试过了,结果一样,急。

网友:
这种情况需要重写bootloader,如果你懂AVR单片机,用isp烧写器或者asp烧写器能重写,但是如果你没有avr单片机的基础,那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网友:
bord 你选择哪个?这个好像提示板型选错了。

网友:
你用什么下载器 要用有+5V GND TXD RXD DTR的下载器 关于bootloader 要用usb转isp模块连接飞控 如果软件还能读出芯片 芯片就没坏 否则就是芯片锁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7 32位 64位,XP都试过了,结果一样,急。

应该多去看教程。。。
是不是这Lite?

选对项目。。。

这个板。。

网友:
lz先确认板子有没有错 串口有没有错。。

楼主:
谢谢,好人啊
就是这种板子
程序用的Arduino 1.0.6
板子选的mini */Atmega 328,   要Pro是吧,这个没见过教程和帖子上提到,很遗憾!前面选错了不会损坏板子吧。

Usbasp以前用KK买过一个,可以用,必要的话试试,接对线在Arduino里面就可以烧是吧!

谢谢各位了!!!

楼主:
烧写成功,是板子选错了,再次感谢各位大好人!!!

楼主:
avrdude: Recv: . [14]
avrdude: Recv: . [10]
# | 100% 13.68s

avrdude: 21568 bytes of flash written
avrdude: Send: Q [51]   [20]
avrdude: Recv: . [14]
avrdude: Recv: . [10]

avrdude done.  Thank yo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多去看教程。。。
是不是这Lite?

Programmer 不需要选,那是烧录bootloader用的。
烧录程序要选对串口和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ogrammer 不需要选,那是烧录bootloader用的。
烧录程序要选对串口和板子

谢谢指正哦,好久没碰这东西了!

楼主:
通电试了一下,不知道是程序不对还是什么原因,板子中间的蓝灯一直闪,不能解锁。
烧写的时候Programmer 那里默认是AVRISP mkII,这个我没动过,还是不懂,这个对么,还是要选其它

程序我用的是卖家给的客户端下的文件,改了二个传感器和 I2C速率
\\MWC客户端\迷你板客户软件\MultiWii_2_2_SE_2_0\MultiWii_2_2_SE_2_0.ino
改的config.h
请指教!

楼主:
昨天写好了程序, 不巧 java 提示可升级就从7升了,结果不能用MWCwii
今天搞好了JAVA,进MWCWII,增加的气压和磁罗盘都能用(不是很准,还要调,后话),但原来可用的Acc不能用了,没任何反应,是哪个地方要跟着调一下么。

我增加气压和磁罗盘,改了传感器二处和I2C速率,其它没作调整
/*I2C speed* /
#define I2C_SPEED 400000L   //400kHz fast mode it works only with some WMP clones(后面这话不太明白)

/* I2C magnetometer */
#define HMC5883

/* I2C barometer */
    #define BMP085    //BMP180 is software compatible with BMP085   (我用的是BMP180,前面说兼容085,选这个没错吧)

这个板子选项如下,我没改过:
#define HK_MultiWii_SE_V2  // Hobbyking board with MPU6050 + HMC5883L + BMP085
看起来与实际配置不同,用的不是6050,没有5883和085
问题在哪啊?

楼主:
有知道的吗,还是没空。

网友(2015-03-13):
楼主在吗?MWC LITE的程序都发我一下好吗,我这就USB驱动都装不了邮箱497510549@QQ.com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