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杆断在里面怎么取出来

楼主(2015-01-21):
gps座的碳纤杆断了,断在里面那段取不出来,有没什么好的方法把它取出

网友A:
拧个比较大的自攻螺钉,然后放火上加热后再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拧个比较大的自攻螺钉,然后放火上加热后再取试试

谢谢啊,这办法是不错,马上试试

网友:
2楼方法即可,也不用加热,小一号钻头打个小洞,然后再拧个自攻螺丝比较容易一点。可以直接拔,加热基本可以省略

网友:
自动螺丝没用 转进去就是粉末  用十字螺丝刀 慢慢转

网友:
小号钻头钻进去 然后螺丝刀插进去挑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小号钻头钻进去

网友B:
用个蜡烛,点加热那段铝管,2分钟左右,断的杆就会受热膨胀,自己顶出来了。我试过。

楼主:
确实用螺丝拧不进去,太硬,拧一下就是一堆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蜡烛,点加热那段铝管,2分钟左右,断的杆就会受热膨胀,自己顶出来了。我试过。

这方法高。用打火机烧了一会就自己出来了

网友:
电钻,我就这么干的。成本较高,不过以后也可以用得着

网友:
我的一般是用3.5的钻头打进去就出来了
已经弄过很多次了

网友:
9楼正确。

网友:
9楼办法不错

网友:
烧就好了,钻出粉来不好,碳粉有毒。

网友:
杀鸡杀屁眼,各有各的办法,

网友:
断了几次了,这个不好搞。我每次都用4mm的钻头钻干净的。里面都打了AB胶,估计用加热的办法,很难取出。最近被孩子搞断了,试试看加热法。。。用这GPS折叠天线座,就不用粘了,安装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