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某牌电调问题

楼主(2015-01-21):
  刚入魔没多久什么都不懂,花了268元买了个电调!!是我不懂科学还是被厂家坑了!看视屏请高手解答!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c2NzIyODU2==.html

楼主:
装备很垃圾,凑合看吧。见笑了

网友:
新手路过,不懂帮顶。

网友:
帮你顶,辛苦你了这么折腾

网友A:
宇宙牌电调天地的控,属于正常情况吧

网友B:
飞机跳应该不是这个电调这种转速不稳定造成的,检查一下螺距通道

网友:
450电调这价格有点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跳应该不是这个电调这种转速不稳定造成的,检查一下螺距通道

转速加快上升速度就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宇宙牌电调天地的控,属于正常情况吧

电调全球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全球鹰

那就要求别那么高了,凑合用用吧

网友:
都没听说过这个牌子,200多肯定被宰了,不如入好盈,

网友:
可以买好硬v3啦

网友C:
这么说吧,如果你的油门曲线真的是从头到尾一条直线,那么不管你油门推到哪里,接收机总是同一个输出,也就是说电调根本不知道你动没动油门杆,怎么可能随着你的油门杆位置变化而变化。
你确定是一条曲线?你可以找一个y线,一头接接收机的油门通道,另一头,一个口接电调,一个口接一个舵机,然后你推油门的同时观察舵机臂是否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吧,如果你的油门曲线真的是从头到尾一条直线,那么不管你油门推到哪里,接收机总是同一个输出,也就 ...

确定是直线,这电调真 机试过!能起飞表示舵机能动!但是转速变化导致飞机飞着很不稳定!有一次就被摔了,摔得很惨。。。。我油门曲线设置的是0% 40%40%40%和0%65%65%65%65%应该是直线吧

网友:
如果是定速电调,而且开启了定速,那这就是对的,电机达到转速后会减速一下,好硬的定速也是这样的。你可以关掉定速,他就正常了。

网友:
铂金v3 229包邮 还送xt60头

网友C:
这个,第一点到第二点之间明显不是定速直线嘛。。

你试试一下子推到中位,等几秒钟,然后再上下拉杆看看什么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第一点到第二点之间明显不是定速直线嘛。。

你试试一下子推到中位,等几秒钟,然后再上下拉杆看看 ...

等会试下,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