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推荐个四轴配置飞越650的架子

楼主(2015-01-21):
以前没有接触过四轴~刚从朋友那收来个飞越650的架子~在各大论坛都看了看~准备用朗宇的X4108!KV值请大家推荐想用4S飞,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现在只要飞来就行,航拍什么的不考虑~以有天7遥控,预算在2000元左右,还有就是看了一下大疆的飞控V2不考虑了,大疆LITE  中GPS也贵只为了单纯的飞起来还用买么?

网友A:
2000我看只有APM了。GPS没有也能飞

网友:
推荐4110配置,1555,用6s

网友:
我的也是飞越650   配置是3508  380KV 6S电 15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我看只有APM了。GPS没有也能飞

我问了下似乎APM很难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了下似乎APM很难调啊~

很简单,安装地面站软件,下载固件,设置X模式,校准遥控器,校准加速度计,校准罗盘,就可以基本飞行了,有不懂的欢迎咨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问了下似乎APM很难调啊~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apm玩越深发现越难。。

网友:
4108有点大吧

网友:
我的ATG650架子 ,3508 kv580 ,4s电池 ,1238桨。有个4s1000电池不知道能起飞不,很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apm玩越深发现越难。。

这点同意,其实要想飞起来还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