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手残 D10的天线被桨切走了一段,请问如何能不影响距离?【补图】

楼主(2015-01-21):
调整完布线忘记固定天线了,大机动时候D10一根天线被切去了大约4CM

听说天线的露出部分长度是有标准数值的,请问我是不是只要把断掉那条剥出一定的馈线就可以了?

2.4G的DEVO10的话,这个长度是多少?还是说参照另外一根好的就可以了?

另外,原来的馈线头有透明软管包覆的,如果自己剥出来的馈线用热缩管可以吗?还是其实不包覆也可以?

问题比较多,本人对无线电知识还是小白。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PS.传说中天线成直角指的也是馈线部分吧?那么另外很长的部分是不是可以随意弯曲?绕圈?

====================以下是图====================
全景:盗图嘿嘿

好的那一端

切了一下的那一端

波长 什么的应该是由露出来的部分决定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缩管不会影响信号的吧?本来的那层是有屏蔽功能吗?

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如果普通目视飞行可以凑合,如果需确保安全最好还是换一根比较好,或者你自己做下地面拉距以确定实 ...

稳妥起见,确实要拉下距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上好点,我的就包上了!

热缩管不会影响信号的吧?本来的那层是有屏蔽功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露出来馈线需要或者说,可以包覆热缩管防腐蚀嘛?

包上好点,我的就包上了!

网友A:
个人意见如果普通目视飞行可以凑合,如果需确保安全最好还是换一根比较好,或者你自己做下地面拉距以确定实际遥控距离后定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g的波长是125mm 波长的1/4就是31.25mm,剥出这么长的内芯即可。或者和另外一根一样长也行。

需要什么保护措施吗?露出来的线?

楼主:
露出来馈线需要或者说,可以包覆热缩管防腐蚀嘛?

网友:
切了包起来就可以了,切的长度就是1/4波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是发射机天线被切还是接收机被切,没用过华坑的货。。

接收机哦!

网友:
露出来3厘米就行

网友:
换一根就行了,我也是晃飞机把接收机天线晃起来打掉一根!

网友:
犹豫什么直接上433!

网友:
建議換接收機天線.最好兩根一起換

网友:
换根天线吧,稳当点!

网友:
波长不一样天线切了就得换了。。

网友C:
2.4g的波长是125mm 波长的1/4就是31.25mm,剥出这么长的内芯即可。或者和另外一根一样长也行。

网友:
你描述太含糊,上个图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D:
看不懂,是发射机天线被切还是接收机被切,没用过华坑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