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蛋的250,真的是调机调到疯。

楼主(2015-01-21):
怎么说我也算是玩过一年多直机的了,100到480大大小小飞了五六种了,这次真的是搞不定这个250小鸡了。不带大小桨震动220。带小桨震动900,贴胶带后400,不错。再测一次:600。再测一次:800。再测一次:900。好吧先不管小桨,拆掉小桨,装大桨,1900。贴胶带1500,再贴1800,减一点1900,贴回去2000。。。。。。这什么情况!!!搞不定了不定了不定了。妈蛋!另外问一下,08md当尾舵机能应付不?温柔航线。

网友:
250就是这么神秘……我是暂时摆静态了……明年工作不忙了再好好调…………

楼主:
要不要笑的这么开心。。。。。。。。

网友A:
有点意思,没飞过大的,震动有影响这么大?整体装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意思,没飞过大的,震动有影响这么大?整体装好试试。

整体之前2800,后来发现桨夹不一样长。。。。。加了个垫片糊弄到2200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不要笑的这么开心。。。。。。。。

你的文采让我抽个不停

网友:
不是align的吧。。。。
trex 250 pro dfc 飞起来不错啊

网友:
你们怎么测的震动?边飞边看?是看到最大震动还是当前震动?就算鸡鸡通电不推油,手动搬动鸡鸡也会有震动值。。。还有最大震动是没意义的,飞机低速段的时候震动最多但这个值不能使用,要飞起来看当前震动

网友C:
锁尾还是恒吉922或格宁905比较适合~

网友:
小鸡子头尾精度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网友D:
被VB养成震动强迫症了。。。。。4000以下直接忽略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被VB养成震动强迫症了。。。。。4000以下直接忽略掉。。

一般250 飞起来震动大概2200左右(带蓝牙看的),有负载和无负载情况不一样的,不过老哥说得对,4000以下直接忽略

网友:
250嘛,折腾折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250 飞起来震动大概2200左右(带蓝牙看的),有负载和无负载情况不一样的,不过老哥说得对,4000以下 ...

2200就可以了?那我这锁尾感度都降到10了还有金鱼尾,看来得换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尾还是恒吉922或格宁905比较适合~

多谢

网友:
机子越小越难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文采让我抽个不停

你说气人不气人?火狐200辉胜9g锁尾我都给它飞起来了,这天龙250居然搞不定了

网友:
收亚拓250pro尸体,有出的不要私藏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4987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0就可以了?那我这锁尾感度都降到10了还有金鱼尾,看来得换舵机

08md速度不够,09d倒是能锁住不过也容易金鱼,飞越有25的锁位舵机,用过不错,是最便宜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锁尾还是恒吉922或格宁905比较适合~

锁尾新选择 DEKO S1107
D905都是过去了

网友:
往往不是调的问题,飞机越小,金属加工误差越大,精度越难以保证,所以这种金属头的250很难对付。无副翼还好些,你试试有副翼的旋翼头,那才叫调到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锁尾新选择 DEKO S1107
D905都是过去了

08md严重金鱼尾,暂时弄了个es9258过来称个场面,结果妥妥的,还是金鱼尾。应该可以确定主要是震动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08md严重金鱼尾,暂时弄了个es9258过来称个场面,结果妥妥的,还是金鱼尾。应该可以确定主要是震动的问题 ...

250感度上不去,总是四五十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250感度上不去,总是四五十的样子

如果没记错软件上推荐是40,但是我这台天龙手动输入一直减到10还是金鱼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