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各种问题,烦有心人看看解答

楼主(2015-01-22):
第一个问题:遥控器通道问题,有个图

左边是论坛上介绍接接收器的线的布局,右边是遥控器说明书上的接收机示意图。可是两边的通道数字不一样,那靠近+  -  符号的那个通道是1通道还是6(7)通道?

第二个问题:控制杆的方向,比如副翼控制杆向右移动,那飞机的偏转方向,是按飞机上驾驶员座位的右侧偏转,还是面对飞机头,飞机头向右侧偏转,这个有要求不,还是个人爱好。如果要调节,怎么设置?

第三个问题:看了下充电方面,有贴提到航模电池要放电,那是不是航模电池的保留,只能在3.7V(3.8V)电压下才能更好的保留性能,高电压容易损坏?所以要放电?

第四个问题:现在买了B6迷你充电和并充板,可有的贴说并充板不好,好不好有解释吗?是不是只是贴说的,会冲坏并充板。(如果想同样时间能给多点电池充电。提高飞机的航行时间,个人感觉并充板应该有用吧。)

第五个问题:本人很菜,还没正真进入实际操控中,所以,B6迷你充电和并充板还不敢用,看说明书,好像说得接错一点,设置错一点,就可能报废啊。爆炸啊。。。。。各种恐怖思考中。能否有人把B6充电的连接线的实物图发一下。还有并充板使用的图。有个借鉴应该心里踏实点。1S  2S  3S 的电池的单个接法,可2~3个电池一起充的接法。
   B6充电器能充遥控器的电池不?4000容量的那种。遥控器电池只见有一条线,航模的电池有2条线。。。以前没见过。所以请赐图,非常感谢。

网友:
关于接收机上面到底是哪个通道数,这个很难说,有些接收机是从上至下,递减。有的相反,这个你还是接一个舵机,遥控器控制一下,就可以知道,且这样也不会所谓的烧掉的。

第二问题:一般是你眼睛正前方就是代表机头的正前方,而机尾对着你,这样就是标准,你往左推,尾舵也应该是向左打方向,这样飞机才会向左旋,一般都是这样的,没有所谓爱好是遥控器打左,飞机往右飞的吧。那样不习惯的。

第三个,我有点看不懂,一般电池有几种,一种是3.3V的,电压宽是3.3~3.7V,航模一般用的是3.7V的,也就是3.7~4.2V。一般这种为电池的一个电压宽,充满应该在4.2V上下,放电一般不低于3.7V(当然了,有些可以设置电压低一点,但是一般电压低了,可能就不满足使用需求了,所以一般也没有放电太低的,且这样也容易导致电池寿命的缩减,)

第4个,并不是说并充电板不好,只是你同时充几个电池,一个需要的是两个电池的电压宽要差不多,不然先可能两个电池互相耗损,另一个是电流,如果充电器电流不足,多给电池一起大于最大供电电流,那么充电器有被击穿的可能性,当然了,一般使用还是可以的。

第五,关于充电器的接头你应该是指平衡充(平衡充电接头无论线数多少,塑料一边凸起的两个塑料冲上,塑料头对着外面,线对着你自己,从左到右是第一个电池的正,然后是第一个电池负极与第二个电池正的连接点,第三个是第二个电池的负极(这种是2S电池的)如果是继续,3S电池的话,那么第三条线接的是第二个电池负极与第三个电池正极的连接点,第四条线从是第三个电池的负极。一般取电都是第一条线与最后一条线而已

网友:
1、接收机上每一个通道是由三个针组成的,标有“+”的要接舵要的红线(正级),“-”接舵机的黑线(负极),通道号在接收机外壳上有标记,你好好看下吧。
2、向右打副翼杆,如果飞机里面有飞行员,飞机就向飞行员的右侧转。如果没有飞行员,也是这样,哈。

网友:
姿态都是机体坐标判断,正负按标记了,黑色或棕色负,红色正,白色或黄色信号线

网友:
大家都是从新人过来的。
1、不同品牌可能不同排列方式,常规是左侧这种排列。
2、按驾驶员视角。
3、应该是每S电压3.8~3.85V保存最好,过高过低都不利于电池寿命,听说一两天倒无多大问题。
4、并充板只是在充多块电池时省事点,不用一个一个换,并不能提高充电速度,除非充电器支持大电流,再配上精准的并充板,B6……还是算了吧。最好是单块充电,最平衡最准确。
5、……还是当地找人带吧。不用并充板。也没那么玄乎,除非物理盲、动手盲,如果真这样,还是……放弃吧。

网友:
问题一答案:按照说明书上标识的通道进行使用,你说明书上写着呢正负号附近的通道是1通道。
问题二答案:先确定你是喜欢美国手还是日本手或者中国手......然后再研究。
问题三答案:电压过高 长期保存会损坏电池,同时储存温度也要注意。
问题四答案:新电池性能一致性好,可以用并充板,等电池旧了,一致性不好了就不要用了。
问题五答案:电池不短路不会爆炸,动力电两条线粗的是动力线 细的是平衡充电线,遥控电是一条线分清正负极用相应充电模式即可。

网友:
我也是新人 入魔刚一个月  但我知道B6那东西 真心不能买  多少人买了都后悔了 还有的人因为B6起火了   充电器还要买好点的 对电池好 毕竟一块电池也不便宜 BC168 好像是叫这个 300~400块的样子 玩航模就算动手自己做个KT板机 没2000块 还真是玩不了 刚买了D10遥控器 花了800+    发现手里没有能飞的 当然我有个微型小电直。。但是不过瘾啊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解答,懂很多了

网友:
1按你自己的遥控器说明,实践操作几次,绝大多数的设备不会因错插舵机损坏。多实验几次就会了。
2模型飞机的方向都是假定你在驾驶员的位置上。在描述模型姿态或方位的时候,都是这样。
3锂电池的原理不是单纯的化学能与电能的互相转化的过程,充电过程不单有电能转化为化学能的部分,还有一定数量的物理存储(类似电容器)。所以充满电的锂电池不能长期满电高电压保存,满电、高压长期放置,电池内部的物理存储部分自放电造成有效活性物质破坏,电池“涨肚”受损、甚至失效。
4、5答案 自己摸索吧。

网友:
捞分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