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

楼主(2015-01-22):
  各位大大,本人入手一台精灵2+,用的新版遥控器,不知道怎么回事,忽然发现新版遥控器控云台俯仰的滑轮自动回中,造成一直都是45°角拍摄,除非手一直按着,求指教?谢谢```

网友A:
老版本的用户说说看法~~应该是里面的定位元件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版本的用户说说看法~~应该是里面的定位元件出问题了

谢谢啊 ,我问问别人看 是不是 这个问题

网友B:
好像升级了新的固件就好了

网友:
新版本好像是這樣沒錯!

网友:
直接打400问一下~

网友C:
连接电脑,下载最新调参软件,对遥控器进行重新校准,特别注意拨轮校准数值;再升级下云台固件。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升级了新的固件就好了

  我 已经升级的控的固件,飞机的除了最新版本的云台固件还没升级,其它的都升级了`然后就还是老样子.....不过还是谢谢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升级了新的固件就好了

  我有点不敢升级云台的新固件``因为按照常理,新固件应该是为H4-3D云台准备的```我 用的是H3-3D云台`升级了怕有不好的影响,其它的都升级了```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电脑,下载最新调参软件,对遥控器进行重新校准,特别注意拨轮校准数值;再升级下云台固件。供参考。
...

好的``调参软件我已经下载了```调控的调试了没起什么作用,云台固件还没升级,在纠结....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刚升级了云台固件`问题解决好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