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入手图传,求教天线方向

楼主(2015-01-22):
看到大多数的蘑菇头天线都是竖直向上or竖直向下的,这个是必须的么?我能不能水平向右呢?

网友A:
我觉得可以,不过看起来就非对称了

网友B:
主要是竖直朝上,在水平方向可以获得较大辐射效率,向右,可以获得想下最大辐射效率。如果向右,某个方向是传输不稳定的。个人理解

网友C:
蘑菇头是全向天线,穿越机向上,是因为飞的低。我六轴就是向下,因为飞的比较高。至于怎么安装时要看信号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