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的250级穿越机的重量

楼主(2015-01-22):
自己设计的架子总觉得还是重了,目前不带电池和808是315g
不带808,带2200富力电池重516g

配件包括:
银燕12A
银燕1806
分电板
cc3d弯针
CCD700线
TFR4SB
600mw图传+蘑菇天线
5045桨

感觉比上一个就轻了30g的样子,你们的都多重?我是否还需要考虑再画一个架子。

网友:
我用200mw的图传,全重560克。

网友:
我装好了告诉你,估计不会比你轻了

网友A:
差不多都这样啦,机架镂空、蘑菇头换成三叶草、图传换小的、分线板可以去掉直接焊接……

网友B:
费了半天劲轻几十克,多飞1分钟没有太大意义,不用太纠结。

网友:
660g的飘过

网友:
不带808 带电550G左右~

网友:
这个机架不错啊,什么轴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都这样啦,机架镂空、蘑菇头换成三叶草、图传换小的、分线板可以去掉直接焊接……

其实直接焊接反而重,分电板可以裁掉多余的线

楼主:
架子挺好看,也用2200电池么。。似乎不是用来穿越的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费了半天劲轻几十克,多飞1分钟没有太大意义,不用太纠结。

其实轻了对机体的姿态有挺大的影响,不光是在续航上

网友:
含电池2200mah,大致就在560克。

网友:
全挂载已经540g+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直接焊接反而重,分电板可以裁掉多余的线

不是点到点,就是应该上分线板的位置那里线头直接分焊,做好绝缘

网友C:
不含电池、808,,397g。空机架+4个LD1806电机,202g。

网友:
也就图传能减一点,电调换10A再减一点,然后1500电池减几十g,其实换个200小的那种发射就差不多到500g起飞重量了,干嘛那么纠结?我是2200和1300电池都飞。

网友D:
还有700线换600线可减10g我静态看画面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含电池、808,,397g。空机架+4个LD1806电机,202g。

请教一下,这机架是的配件是自己做的还是X宝上买的,我也想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700线换600线可减10g我静态看画面差不多。

动态差太多,ccd还是效果好很多的。。

网友:
你这机架看着就是固诺金汤啊!哈哈...哪里买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这机架是的配件是自己做的还是X宝上买的,我也想组一个

完全自主设计、制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完全自主设计、制作

机臂在X宝上见到过,机身是什么材料的呀,怎么加工的呀?谢谢了

网友F:
  不装电池和狗狗重482g

如果上1500电池和狗狗,重量在700g,不过飞行还可以,就是惯性稍大些,稳定性也挺好。
现在用的是6030碳桨,如果是乾丰的6030塑料桨,估计早特么空中断桨了。

之前用乾丰的6030塑料桨,机机重量650g都已在空中断过两次桨了,后果断换了碳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装电池和狗狗重482g

其实碳桨不如尼龙桨好。。你可以试试6040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机臂在X宝上见到过,机身是什么材料的呀,怎么加工的呀?谢谢了

机臂是10毫米碳管,机身是玻纤板,CAD制图,雕刻机加工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机臂是10毫米碳管,机身是玻纤板,CAD制图,雕刻机加工

管夹是买的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臂是10毫米碳管,机身是玻纤板,CAD制图,雕刻机加工

多谢了,有时间自己也去打造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管夹是买的做的?

管夹是子做的

网友:
标准身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