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睡不着 请教舵机问题

楼主(2015-01-22):
普通舵机,遥控上的三档开关控制。我想要的是档位在中间舵机不转,拨到前面舵机正方向一直转,拨到后面反方向一直转。不知道能行吗?需要怎么做?舵机齿轮改造下没限位,但是电位器怎么弄?

网友:
有可以一直转的舵机,我们机器人上用的就是

网友:
有种360°转的那种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电位器如果不嫌麻烦,完全可以不改造,就用AUX那种来控制。

网友A:
电位器用固定电阻替代,死区调大一点

网友B:
电位器脱离转动系统,一直停在中点

网友:
如果用那种2档的开关,只有上下的话,推上会一个方向转,推下另外方向转,不会停的。

网友:
那个电位器 改中点,或者死 区 ,怎么改,可以稍微说说,其实我也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用固定电阻替代,死区调大一点

老师能说清楚点吗?多大电阻?几个?怎样接?

网友C:
买360度金属舵机,插六通道,mix开关控制,中间位置不转,上下左右连续转动,居中转动,微调到不转。舵机20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360度金属舵机,插六通道,mix开关控制,中间位置不转,上下左右连续转动,居中转动,微调到不转。舵机20 ...

360度?指的是一直转还是一个方向最多转一圈

网友:
有那种无死区的舵机 360゜转动,正反都行,不过具体怎么设置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60度?指的是一直转还是一个方向最多转一圈

打开连续转!不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脱离转动系统,一直停在中点

这是 唯一 办法。适应楼主话题。

网友:
6楼说的正确,电位器单独取出,电阻固定

网友:
舵机使用360度的可以,控咋匹配。同样糊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