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 机架 - 倒转装 !!! ---- (多图)

楼主(2015-01-22):
以往曾经把一台炸了鸡的 F-330 重新安装, 倒转安装, 今次尝试用 QAV250 机架配合 CC3D 倒转装, 效果很好 !!!

先来一段在室内的试机片
VVVVVVVVVVVVV

再来照片, 仍然是飞行中
VVVVVVVVVVVVV

这张是顶视图, 电池用魔术布加魔术扎带固定, 接收天线向天
VVVVVVVVVVVVV

接下来的是正面, 使用一个极便宜的镜头 (胶制)
黄色箭咀是加了一根锣丝及一个 3mm 的介子在内面 (机身前后都各加一组), 加了之后机身会比较稳固
红色箭咀是一块电线胶, 以防止镜头的接地端 (负极), 经过碳板短路到整个机架公共接地
其实公共接地理应是好事 (减少各电子零件的干扰), 但有一些电机, 内里线圈会短路到外壳, 若外壳接了负极, 会有机会烧毁电机 (小弟因此已烧了一个电机及一个电调)
VVVVVVVVVVVVV

图传发射天线是用了一条比较短的 SMA 延长线, 把它引到机体顶, 而引出的 SMA 座周围亦开了一个孔以防短路接壳, SMA 座是装在一件电木板上以绝缘再以固定
VVVVVVVVVVVVV

电调安装, 为着可以安装接近一点机身, 在焊线时, 顺带把箭咀所指的电容器稍为升起以配合机体
VVVVVVVVVVVVV

先把电调原有的电线除去, 电机之电线亦改短重新焊在电调内, 最后扎好 .....
在此注意 !!! .... 银燕 1806 摩打之引出线不要剪短, 因为它的电线质量好像不太好, 剪短后比较难再上锡 !
VVVVVVVVVVVVV

内层之个别零件安装图, 集线板很好用, 同飞控同一呎吋, 板上附有两个开关 (小弟把它用作图存开关及头灯开关)
飞控 USB 头向外, 方便调试, 而且, 飞控外壳是经过加工后, 直接用锣丝上紧 (不用双面胶纸), 为了接少一些线, 用了 S.Bus 口
图传发射机用双面胶纸贴在飞控上, 再用扎带扎好 ..... 加高尼龙柱是因为机身不够高度以容纳该三件零件, 因为最底层充当脚架, 尼龙柱亦可以令脚架不用硬撞机身
因为加高了机身, 所以镜头板需要凌空 (不能插在机身), 但原来镜头板凌空是必须的, 若否, 上着镜头板的锣丝, 会带着镜头电子板的负极接了机壳
VVVVVVVVVVVVV

最后, 加多一张电机特写, 使用 "银燕" 1806 电机
VVVVVVVVVVVVV

小弟已有一只正常安装的 QAV250, 这只倒转安装的, 今天装好后, 在室内试飞了一下, 同样是用 OpenPilot 14.10 版本的 QAV250 内定 PID, 发觉比 "正装" 稳定很多, 可能是因为减少了机臂的风阻关系
会在有空时, 往室外再试试, 到时再作报告 .......... 小弟都系刚开始安装小四轴, 把安装心得分享一下, 有些方面, 可能理论上有所误解, 请各位指正错误 ......

楼主:
沙发自己坐

學到了!原來銀燕 1806 電機是直接引出漆包線作連接線的,感謝 4樓 dawi77 及 13樓 bassam 兩位前輩指導 ......

网友:
不错不错,不清楚效率有没有提升

网友:
不是电线质量不好,1806为减轻重量是直接出的绕线铜线,铜线本身有一层绝缘漆层,没有去漆层是没法焊接的,反之,如果这个漆层很容易去掉那这个漆包线也可想而知了!可以小心的用小刀刮,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断线和漏刮!

网友:
LZ拍照技术不错

网友A:
倒装,效率要高些

网友:
这个改造,相当于把前拉改成了后推。按在低速时理前拉比后推会稳定些,但是考虑到机臂的风阻就难说了,希望楼主出对比试验报告。

网友:
银燕1806就是节省成本,直接漆包线引出来,让玩家怎么焊,,,

网友:
降落不好就扫桨了

网友:
损坏

不理解如何降落。桨损坏的概率大好几倍。

网友:
这个降落歪了是不是就扫地了

网友:
反装整机重心低了所以比正装高重心较为稳定不是没道理的...

网友:
同意,倒装效率要高些,降落的时候小心一点就行了,

网友:
楼主用什么相机?

网友:
在野外玩得多带些浆了

楼主:
感謝各位意見 ......

至於降落打槳的問題確是存在的,只要每次降落時小心一點便可,因為機肚子是一塊平面,所以尚算穩定,亦因為機體是長形,所以是不會前後翻的,而且,當飛機著地一刻稍有左右傾時,剛好槳頂上的"擾流器" 頂著個地面,從而槳尖剛好不會碰地 ...... 當然,太大的傾斜落地則例外!

回覆 22 樓:
照片是用單眼相機加兩台閃光燈拍攝的。

网友B:
楼主飞控和发射之间要绝缘隔离一下防干扰,底部可以加装珍珠棉或成品海绵减震柱切四段。

网友:
楼主是专业的拍广告照片的吧,好专业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飞控和发射之间要绝缘隔离一下防干扰,底部可以加装珍珠棉或成品海绵减震柱切四段。

感謝關心 ......

會採納閣下意見, 試裝一些減震介體於機底, 以減少機體落地過大時的反彈

小弟於另一台機, 在安裝時亦有考慮干擾問題, 茲摘錄該篇文章作大家參考 (重點是 "電波" 絕緣體 要接地)

"若试飞后发现飞控受图传发射机干扰, 小弟会在飞控顶上加一片锡纸屏闭 -
......... 锡纸要接地 (负极),若不, 加了会比不加还要差 !!! ... 不接地的锡纸会变成增大干扰的介体 !"

网友:
如果机架倒装,但电机任然正装如何?
这样会不会即稳定,又不会打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