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2):
从朋友那拿 来个飞越450 起飞时发现50-60油门时晃动,后拿在手里测试发现旋转头貌似有晃动情况,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主轴旋转头内有轴承换过,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检查横轴 主轴是否弯曲, 主轴是否锁紧? 在有可能就是旋翼头里面的胶皮有问题! 看看有没有双桨, 转动起来,从上方观察刹车帽螺丝, 是否同心!

网友B:
怎么叫貌似?有还是没有
你得先判断是什么,是间隙还是晃动,转起来有没有双桨

楼主:
由于本人是新手,有些东东还不太明白见谅

网友C:
主轴横轴还有看看大齿盘有木有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