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现象,请教各位兄弟

楼主(2015-01-22):
500级,用蓝版双灯陀螺仪,起飞时尾左、右自摆无法离地(一会左摆绕圈、一会又右摆绕圈)
一直都是使用这款陀螺仪,接线、安装、调试都正常,但以上情况找不出原因。
请兄弟们帮分析下。谢谢!

万能的板块呀,请帮帮我吧!

网友:
没有自检吧....

网友A:
如果陀螺修正是正确的,真有可能是陀螺仪有问题,或者尾桨夹装反了! 再就是   可能不是锁尾模式或者感度太低! 仔细检查尾桨夹,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陀螺修正是正确的,真有可能是陀螺仪有问题,或者尾桨夹装反了! 再就是   可能不是锁尾模式或者感度太 ...

陀螺仪是正常的,修正是正确的。我也换过一个一直正常飞行的陀螺仪上去也是同样的问题。
尾桨夹装反?都飞了两年多了,这种机械的安装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错误,不过我也检查过了。
14sg的感度是越低越高(一般在36%—50%间)我调是:正常模式36%、3D模式48%,打尾舵方向正确、自我修正方向也正确。对了锁尾舵机是:KST565
这几天来一直都找不出原因所在

网友:
换尾轴散齿

网友:
对 有可能是尾桨打滑  转速不够!

楼主:
是皮传动

网友:
那就换尾轴

网友:
等陀螺仪自检过了再起飞 不行调低感度

网友:
我也有过这个情况 等自检过了再减低感度后连金鱼尾都没有了

楼主:
这两天都按兄弟们给的提议一一调试,还是没能解决。奇了怪了!!

网友:
你最好上图看看K8的界面,首先要确定感度是否有效。

网友:
锁尾舵机选项选择错误例如9254、810等等

网友B:
文字不好理解,上个视频看看怎么个摆动不能离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字不好理解,上个视频看看怎么个摆动不能离地

兄弟,我给你发个视频帮看看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C:
看看单向打滑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单向打滑没

所有机械固件我都从新检查过了,都属正常没有装反或单向打滑现象

楼主:
尾轴、皮带齿轮都换过了....

网友:
换个锁尾舵机试试

网友:
尾推不顺滑或者尾桨中联固定螺丝松了。

网友:
感觉你的桨转起来好紧,还有方向行程,还有不带桨试试全油门会不会左右晃(要带上尾桨)注意不要让小孩在旁边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我给你发个视频帮看看什么原因。谢谢

感度通道激活了吗?你的感度线插哪个通道就激活哪个通道

网友:
要么感度太高,要么感度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通道激活了吗?你的感度线插哪个通道就激活哪个通道

辅助陀螺仪通道——激活了的
我调450、480现都一直正常飞,所以想上台500的我手上这台500是以前的有副翼改成无副翼的

网友D:
用替代法,换个尾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替代法,换个尾舵机。

这个替代法老早都试过了,换过了三个尾舵试过,现在的这个KST是第三个刚入手装上的
陀螺仪也换过了两个,一个蓝版双灯、一个黑版双灯这两个陀螺仪都是我一直飞的两台450

网友:
看看尾巴哪皱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辅助陀螺仪通道——激活了的
我调450、480现都一直正常飞,所以想上台500的我手上这台500是以前的有副翼 ...

别着急慢慢来,看着就是金鱼尾。试试再减小感度值,然后出去找个空旷的地方,试试离地看还摆不摆,有时候脚架不离地陀螺仪修正是有问题的

网友:
尾桨夹螺丝检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