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和977和h100s那个精度高?

楼主(2015-01-22):
哪个锁尾好,精度高,稳,不考虑难调和炸鸡成本的情况下

网友:
02S我有,很平稳。977和h100s没有飞过。

网友A:
单看精度是02s,锁尾就不行了,温飘。977精度也不错,加长的尾巴不飘,不过锁得一般。但是飞起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100好得很,锁得好,自旋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看精度是02s,锁尾就不行了,温飘。977精度也不错,加长的尾巴不飘,不过锁得一般。但是飞起来完全不是那 ...

你的意思是关于锁尾100s>v977>02s,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关于锁尾100s>v977>02s,是吗?

别考虑了,绝对首选02s,  100炸鸡成本不低,也很容易炸坏,如果考虑配件成本,那就977.
如果想在小区大航线,有飞行的感觉,不是飘,或者蹦的感觉那就02s,进度不错。至于所谓不准那是炸了几次后尾舵机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考虑了,绝对首选02s,  100炸鸡成本不低,也很容易炸坏,如果考虑配件成本,那就977.
如果想在小区大 ...

网友C:
决对02s  不考虑    卖点就是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考虑了,绝对首选02s,  100炸鸡成本不低,也很容易炸坏,如果考虑配件成本,那就977.
如果想在小区大 ...

02s新版是6轴陀螺仪,对3d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决对02s  不考虑    卖点就是尾巴

02s新版是6轴陀螺仪,对3d有影响吗?

网友:
他们说的就是new 120新版的。

网友:
02S的3軸沒飛過, 6軸的3D 沒什麼影響, 只是覺得動力不太夠.

网友:
讲精度,绝对华科尔,小机中无人匹敌,包括B牌的。缺点是炸机成本比其他的高20%,当然,要求高精度的魔友也不在乎多那十块八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02s新版是6轴陀螺仪,对3d有影响吗?

没什么影响。我这么和你说吧,最佳入门机型是450  。如果02s你飞好了上大机先适应下  你会觉得大机更简单。  小机出于小巧,零件精密对于修整有一定要求,炸机费用和450相当。我还是推荐你450入手。如果非要上小机就上02s  尾变距的效果不是空心杯可比的。02s原厂尾舵机不是很好  你可以自己加工个尾舵机固定座  传动轴用碳杆   找个草坪的地方   熄火果断还是很耐炸的。。

网友C:
参考我这个座子  副厂舵机无损安装   斜盘舵机就用原厂的,反正有齿轮单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我这个座子  副厂舵机无损安装   斜盘舵机就用原厂的,反正有齿轮单卖。

谢谢, 不过你的舵机安装臂不太清晰,但还是感谢你,我就想如果我把02s练好了,上450应该更简单,都说大机比小鸡好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参考我这个座子  副厂舵机无损安装   斜盘舵机就用原厂的,反正有齿轮单卖。

没看清你发的图片 上面是用铁片勒紧固定的吗?能发一下详细的所有改机图片么 来个整机的学习一下  我也打算入个02s 感觉02s可以用挺多副厂件 是不是兼容性跟亚拓450类似 比如亚拓450l坏了东西可以换飞跃的一些东西  不知道02s是不是也这样  看图片你的舵机换了副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清你发的图片 上面是用铁片勒紧固定的吗?能发一下详细的所有改机图片么 来个整机的学习一下  我也打 ...

晚些给你详细图片。是铝合金线割加工出来的。如果你那加工不方便 你也喜欢改。找我,费用就算了。给个运费就行。我下步计划用手头的配件装个空机  斜盘的舵机固定座全部改 可以无损安装副厂舵机。机架做成tdr那样的。加大电池仓   反正就是原厂设计弊端统统改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看清你发的图片 上面是用铁片勒紧固定的吗?能发一下详细的所有改机图片么 来个整机的学习一下  我也打 ...

你手头有977还是不要上02s算了。977够你练会基本功了。我主要不是飞450   小机我是休闲玩的   你加我qq吧  座子详细图发你  23753182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手头有977还是不要上02s算了。977够你练会基本功了。我主要不是飞450   小机我是休闲玩的   你加我qq吧 ...

QQ已加。977是很耐干,但是不能用D10玩 想用D10就得改控 实在不敢动 怕搞坏。  所以才想买个通用件多的机型  02s不知道算不算  当然了 我看100s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