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CX20电调上一个电解电容掉了,还能飞,没看出什么问题!

楼主(2015-01-22):
(无正文)

网友A:
最好焊接上去,可能已经有零件工作在极限状态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焊接上去,可能已经有零件工作在极限状态下了。

谢谢啊,有可能的!还是焊上踏实!

网友:
那个是滤波的,掉了也能飞。但是我的就出现了时不时5v供电不足的情况,飞不出多元就自动RTL了。

网友:
这么神奇啊

网友:
应该是滤波电容,焊接时注意正负极。

网友:
我的充电器电容坏了还是照样可以用,

网友B:
滤波、抗干扰的,最好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抗干扰的,最好焊上

原来不明白!学习了,谢谢!

网友:
不是分电板就是电调上面的,飞机拆开比比就知道了

网友:
我的乐天20A电调掉了一个,飞了几天了才发现要不是电机螺丝松了都还没有发现

网友:
只有模拟电路中会出现必须的电容,理论上,数字电路中的所有电容全部掉完都可以工作。但是存在就有意义,还是焊上去的好……

网友C:
注意安全

网友:
在交流电路上面,电容起到滤波和储能的作用,在直流电路上面,储能的作用大些,一般来说掉了影响也不大,但是焊接上去心里感受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