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彻底搞清楚 Futaba T14SG 那 End point

楼主(2015-01-22):
请问大侠们
一直没彻底搞清楚 Futaba T14SG 那 End point。 内侧的数值,与外侧的数值关系。坛内论坛也查过相关贴,还是不明确。

新建模型默认值是:135 100 100 135

有网友说是:
  135              100                 100               135
  通道最大行程   摇杆最大行程     摇杆最小行程   通道最小行程

最大值是这样的  155 140 140 155,
最小值忘记了,也没意义。

按Futaba 说明书上写 外侧是极限,混控时极限(我理解即使装加上飞控什么的,混控,极限也不让它太高,防烧机,哪这数怎么能指挥到飞控呢?万一飞控有问题,不一样烧机?搞不懂了),内侧是行程量,单这个好理解,但牵上外侧数字就犯糊涂了。 这两个概念又没名词解释。

不管那么多理论先。 先实战应用。

如别人建议我,新手把油门行程调小些安全,到80%。 我具体在机里调,是调成 135 80 80 135 ,还是 100 80 80 100 ?,还是 80 80 80 80 ?  外侧那数要限吗? 我搞小四轴,CC3D飞控,要设低外侧值吗?

再如别人建议我,G7模拟器里玩四轴,也要把油门弄成50%,才好飞。 我是要调成 135 50 50 135 还是 全 50 50 50 50 。各种都试过,感觉变化不大。 搞不清那外侧的数字起什么作用。
  在坛上问了高手,模拟器难飞,他说把行程减半试试,
  我就这样设END POINT
  1 AIL   50  100 100 50
  2 ELE   50  100 100 50
  3 THR 50  100 100 100
  4 RUD 50  100 100 50
  这样在G7飞四轴,稳,容易多了,也不知对不对的。糊里糊涂用着先。
  如 四行全调成 50 50 50 50。又试过根本不行。就单油门那行,内侧调成50它自己一重设开机就乱飞了。

请教高手。只需告诉我们怎么应用就行。  具体理论懒得深究。

网友:
只调内侧就行

网友:
模拟器不要调控,只调模拟器参数

网友:
   135              100                 100               135
通道最大行程   摇杆最大行程     摇杆最小行程   通道最小行程

135  不要动。。动 100的

楼主:
问了这么久,没高手能搞清。 反正我实践是, 调成 80 80 80 80 。调电调,调cc3d。装成小四轴。飞起来一切正常,很好控制。 理论还是没搞通,反正这么用。

网友A:
END POINT頁內有 4組數字,分別為 135  100  100  135 , 從中間分開來看比較容易明白,左邊 135  100 是一組, 右邊的也是,用第1行的 AIL來講,左邊( AIL 推杆打左面) 中間 ( AIL 推杆在中間沒動作) 右邊( AIL 推杆打右面),最左邊的 135 是 LIMIT (135是由廠方所預設,限制行程,可調由 0~155)  100是 TRAVEL (100也是廠方預設的,行程可調由 0~140), 左邊限制行程,從字面上可以理解是推杆從中間向左面打滿時可以行多少,但在控上感覺不到,所以要從舵機方面看,舵機由中間位向左邊行多少, 100是行程大少,應該不用解釋,但這100行程受135所限制,如果張135像樓主調小至80,那總行程( 由中間至左邊便會變小),就算張100行程調大至140都沒有用,(因為給限制行程80所限制)行程只可以由0~80可控,大過80以上是沒動作的,右邊及其它通道都是這樣,希望你會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D POINT頁內有 4組數字,分別為 135  100  100  135 , 從中間分開來看比較容易明白,左邊 135  100 是一組, ...

谢谢透辙指点

明白了。

  外侧的135或最大155是指 推杆从中间向左面打满时可以行多少,在控上感覺不到的,所以要从舵機方面看,舵機由中間位向左邊行多少。每个飞机安装情况不同,实际行程距离不同吧?。如固定翼舵机搞错装得太死,怕飞时把舵打得太过,机翼都扯烂了,机又装好了,硬件上没法挽救了,就软件上->控上(低端的控就不行吧?)去调限它最多到哪个位置,这需要具体机具体调。哪个位置对应155,自己用笔做记号了,再减一点 看135又到哪个位置。有可能都是同一位置。反正要找到一个安全的最高点,就设为外侧的值,也就是极限Limit。限制舵机在安全范围内动。如副翼左右两边值还很可能不一样,其他也可能不对称的。

  内侧则是,实践来说,看谁在用。是高手的话,搞高难度动作,100%-140%(有些机Limit 在155的)要大动作。就设高点。新手则小点 80%内小动作,内侧设成80%。  我想,这100%也是个人看舵机控制机翼的实际运动范围的,不一定就是中间值、最佳值。
  内侧的100行程受外侧135所限制,如果我外侧調小至80,那总行程( 由中間至左邊便會變小),就算将内侧的100行程調大至140都沒有用,(因為給限制行程80所限制)行程只可以由0~80可控,大過80以上是沒動作的。也就是说,明知自已电机可超人一样可上155%转力,但就是限只使用80%八折的转力,对于新手就是悠着点,怎么折腾都不会猛到哪去。

  也就是说实质。飞机正常安装的话。如四轴,没什么舵机装偏的说法。初学者限外侧就可以了。设成80 100 100 80  与我那 80 80 80 80 等效的,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对吗?请指教。

网友A:
END POINT 要怎樣設定是沒有指定或一定的,要看每隻機子設計所需要不同的舵量行程及個人的習慣,還有各種牌子航機是會有少許分別,但首先用硬件,如舵角和舵機碟上孔眼及調節推杆來設定所需要的,如硬件沒法調節得到理想才用控來調,最後閣下所講是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D POINT 要怎樣設定是沒有指定或一定的,要看每隻機子設計所需要不同的舵量行程及個人的習慣,還有各種牌子 ...

真好,谢谢高手细致指点。

这贴可 申精 啊。目的达到了。彻底让模友们搞清楚概念了。

网友A:
大家交流一下,不用客氣.

网友B(2015-06-13):
引用 网友A:
大家交流一下,不用客氣.

您好,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例如我飞DLG 时使用混控控制副翼,设置为 135 50 50 135,那么就是我平时操作摇杆只能用到实际行程的50%,而打开蝴蝶刹车时就可以突破这50%的行程,最大可使用到135%这个范围?请指教下,谢谢

网友:
收藏好贴!也正在研究1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例如我飞DLG 时使用混控控制副翼,设置为 135 50 50 135,那么就是我平时操作摇 ...

首先你講的 "例如我飞DLG 时使用混控控制副翼,设置为 135 50 50 135" 意思是否是左右翼的副翼混控. 又你講的 " 设置为 135 50 50 135 " 50 並不一定是一半,要看你怎樣設定, 另外看你字面理解到,平時設定是 135 50 50 135,那是打副翼時動作比較少,當打蝴蝶剎時副翼動作要大,那是可以的,從 AIRBRAKE 頁內 AIL (副翼)是可調的,由 0~ 250, 正及負可調,可做到你所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