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空机800G,3s电池用5000的还是10000的?

楼主(2015-01-22):
2212电机
想买TB上的电芯自组3s电池。目前拿不定主意是用5000还是10000的。参数如下大家给个意见:

5000mah:    单片118克,     厚*宽*高:9*50*135MM。    30C
10000mah:  单片192.5克,  厚*宽*高:9X6X155mm。     25C

这个电机只能用3s的电池吧?各能飞多久?那个比较合适?10000mah的会不会太沉?

网友:
1万的就别用了,f450还没听说过用1万的,电机被累死

网友:
我买了个5000的电芯 95g,还没到,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A:
1.2kg的飞机 用2212级别电机 5000电池能飞17分钟 你这个飞机配1万电池应该是近30分钟 配5000电池可能跟精灵差不多 25分钟吧 权衡下就能决定了

网友:
有没有更好的电池?国外大神用的6000mah 单片85g

网友B:
5000就好,要是不加云台2200就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0就好,要是不加云台2200就够用

我现在用上面的那个花牌2200mah,只能飞5分钟左右!时间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kg的飞机 用2212级别电机 5000电池能飞17分钟 你这个飞机配1万电池应该是近30分钟 配5000电池可能跟精灵 ...

那这样的话,10000和5000的留空时间差不多啊!

网友:
看错了 你空机800克 5000电池只能飞17分钟左右 1万电池约25分钟到27分钟

网友:
小飞机用5000的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 学习 ~~  哎 真不懂呀~~

网友:
5000已经很重了,高容量电池带来的飞行时间不是成倍增长的,貌似我之前同样的配置能飞10分钟啊

网友:
多余的电量功率被电池重量相抵,留空时间有个临界值。你试试用30000MA电池看能不能离地

网友:
5000的够了,10000的动力沉余不多,机动性能不好。。。

网友:
请问楼主用什么遥控器

网友:
F450上10000MA动力余量小了,作机风险大了,5000MA飞个15分便好了,2200MA有8分钟实测

网友:
给楼主个参考
2200 七分
2700 十一分
5000 十七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2kg的飞机 用2212级别电机 5000电池能飞17分钟 你这个飞机配1万电池应该是近30分钟 配5000电池可能跟精灵 ...

逗谁呢
2212四轴 用3s1w的根本飞不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逗谁呢
2212四轴 用3s1w的根本飞不起来。。。

飞是绝对能飞起来的 我1.8kg的2212带1045桨飞过几个星期

网友D:
我2200能飞15分

网友:
机子好重  我的空机才600g

网友:
航模电池3S5000MAH大概在400克左右,800空机+400克电池,起飞就是1200克了,这样差不多到2212保持灵活的极限了,如果想大电量,可以上松下18650BD,三并三串,这样有3S9600MAH的电量,重量在450克左右!

网友:
我的F450
4S 2200   E300动力套   续航15分钟
现在加上云台山狗,没电池空机大概1.2KG,还没试飞

网友:
太重了,2212建议整机不要超过1200g,上5000都有点大
另外续航时间不会因为容量增加一倍而同比例增长,像楼主的2212,可能最后下来的时间是一样的

网友:
我的450用2200电池只能飞4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是绝对能飞起来的 我1.8kg的2212带1045桨飞过几个星期

請問2212 九百多KV的電機可否使用6S電壓增加效率?

网友:
2212  900kv 的不可能上6S,4S都不敢长时间全油门。3S就是最合适的,要想效率高,负重不能太大,60%的负荷比较高。提高效率还可以换不同造型的浆。

网友(2015-02-27):
不是电池越大飞的越久

有一个最佳力效临界点,,具体你可以查你自己的电机参数,,推力,电流,,自己进行计算。

不过有个规律就是推力越大,电流越大,力效越低。

网友:
F450 1350 3S 5200 电池 能飞17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