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收机更换天线的咨询

楼主(2015-01-22):
因特殊原因,想把华科尔RX601天线换成长点的铜管天线,但是,铜管天线的馈线是2芯,RX601只焊接1芯,请问,这样子怎么接线呢?
如图

601接收机

正面

背面

想更换的天线

网友A:
中间芯焊原天线位,另外一芯焊地线,就是背面靠上边敷铜最大的那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芯焊原天线位,另外一芯焊地线,就是背面靠上边敷铜最大的那块

是连接到舵机插头 负极那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连接到舵机插头 负极那里么?

正确。

网友:
估计收效甚微

网友:
外面的是地线

网友:
还是尽量别换天线吧

楼主:
不是要增加距离,距离没问题。主要是想把这个接收机装在穿越小机上用。碳纤的板子,想把天线弄出来,你懂的

网友B:
换它干吗?这款“铜管天线”好吗?看看这家上架的天线类商品的标称,卖家根本就不懂天线!一款433MHz竟然标出28DBi,吓的大冬天出一生冷汗。
天线的增益是如何换算的?天线的基本单元是如何组成的?电缆对电磁波的损耗如果计算?这些简单的问题学完后,你就不想换这个天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它干吗?这款“铜管天线”好吗?看看这家上架的天线类商品的标称,卖家根本就不懂天线!一款433MHz竟 ...

同意楼上意见,其实2.4G接收天线最简单的鞭状天线就ok了,搞什么振子天线是多余的,其实楼主只要用段屏蔽线,剥出31.5mm长度来做接收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意见,其实2.4G接收天线最简单的鞭状天线就ok了,搞什么振子天线是多余的,其实楼主只要用段屏蔽 ...

不是普通屏蔽线,是50欧姆同轴电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普通屏蔽线,是50欧姆同轴电缆。

一样的

网友:
有着本质的区别,概念不一样,用材差异极大。

网友:
10几20米不敢说,这么短的情况下区别基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