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F550自带的电调没有BEC功能,那他是怎么供电的,电流电压传感器?还是接收器?

楼主(2015-01-22):
问题如题所示

网友A:
大疆的飞控是由电源管理模块供电的,不靠电调B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的飞控是由电源管理模块供电的,不靠电调BEC

从电池接出来通过电源管理模块,再到飞控板,电源管理模块是什么?

网友B:
有单独的

楼主:
单独的那怎么接到飞控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电池接出来通过电源管理模块,再到飞控板,电源管理模块是什么?

PMU......供电,监测,CAN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U......供电,监测,CAN总线...............

恩恩,谢谢啦

网友C:
can总线貌似就是个智能电池的信息,电压用的pwm,有没有人研究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n总线貌似就是个智能电池的信息,电压用的pwm,有没有人研究过哦

新手菜鸟一只,不过买的飞控带了BEC供电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an总线貌似就是个智能电池的信息,电压用的pwm,有没有人研究过哦

naza系列基本不用CAN,pmu的电压检测就是个分压电阻,不是pwm,我用示波器看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an总线貌似就是个智能电池的信息,电压用的pwm,有没有人研究过哦

智能电池推测是SMbu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智能电池推测是SMbus

TI有方案的加密是SHA-1的,不知道是否可以碰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