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连接电脑姿态仪表打个红X,ATTI也是。

楼主(2015-01-22):
如图,究竟是什么问题导致的?我另外一块板子连上去有反应的。唯独这块新买的,不行。如图下所示。。。不知道有没有模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A:
高度错误,从陀螺和油门获取升级信息失败。

网友B:
重刷固件试试吧。也可能是脱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错误,从陀螺和油门获取升级信息失败。

是硬件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刷固件试试吧。也可能是脱焊

刷了好多次了,还是一样,

网友:
硬件问题

网友:
硬件问题 联系卖家

网友:
没遇到过,估计硬件问题

网友C:
我的新的也是,向导后校准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新的也是,向导后校准就没有了

要到哪个步骤?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到哪个步骤?

按教程一步一步,水平找准,遥控校准后就没有了,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教程一步一步,水平找准,遥控校准后就没有了,仅供参考,

我没连接遥控校准。。。水平倒是校准了。

网友(2015-06-15):
高度错误,从加速度计和陀螺仪获取升级信息失败。重刷固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