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对尾状态机头慢慢向左偏移.

楼主(2015-01-22):
新手求助,对尾状态机头慢慢向左偏移.大概1分钟偏移20度左右,固定是向左偏,请问这个是要检查哪些地方?

网友A:
什么配置?

网友B:
是微调的事吗?

网友C:
高度高一点,离开地面效应试试, 还不行就提高一点转速, 再不行就增加感度! 也可以让尾桨中立点带一点右舵 (滑块往左面调)!

网友D:
看看十字盘有木有水平

网友E:
遥控方向死区是不是有点大?

网友F:
什么陀螺也不说,咋个看啊。

网友G:
四楼已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