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返厂回来的A2出现了很多问题!!!

楼主(2015-01-22):
今天收到返厂回来的A2飞控,装好调参出现各种报错,真是闹心,之前都用的好好的为什么返厂回来就出现这么多问题,在线等技术给予解释,A2都用过好几套了,不要说我接线不正确,调参选项不正确,这些问题不可能存在。

网友A:
没接电池就会pmu报警

网友B:
现在的DJI已经不是以前了, 我的5D2 云台返修回来也还是问题依旧。 云台没摔也没接错线过。返修还收了1000多元。说是机器正常磨损。收取耗材钱。我的云台买来到手估计没有超过100起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电池就会pmu报警

这些错误我是不会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DJI已经不是以前了, 我的5D2 云台返修回来也还是问题依旧。 云台没摔也没接错线过。返修还收了1000 ...

这个飞控都返厂两次了,一次比一比问题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错误我是不会犯的

重新刷一遍固件再试试看吧,不行找个pmu交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一遍固件再试试看吧,不行找个pmu交换一下试试。。

现在不光是PMU的问题,调参软件把数据都填好了,并且都写入了,在通电调参软件上这些数据都又归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不光是PMU的问题,调参软件把数据都填好了,并且都写入了,在通电调参软件上这些数据都又归零了。。
...

调残软件要升级到最新,否则新固件对老软件就这个效果,我刚拿到A2的时候也这样折腾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残软件要升级到最新,否则新固件对老软件就这个效果,我刚拿到A2的时候也这样折腾好久

我晕,他们技术一直没说这个问题,我这会下个新调参看看,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残软件要升级到最新,否则新固件对老软件就这个效果,我刚拿到A2的时候也这样折腾好久

刚看了,是最近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看了,是最近版本

windows系统,不要用mac的,mac的参数刷上去飞机都没发解锁
重装一下调残软件
重新刷一次所有设备的固件

后面再无解只能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系统,不要用mac的,mac的参数刷上去飞机都没发解锁
重装一下调残软件
重新刷一次所有设备的固 ...

好的,多谢,如果再不行以后就只能放弃大疆了

网友C:
我新买的,连接上去IMU错误,直接读取不了IMU

楼主:
出现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新买的,连接上去IMU错误,直接读取不了IMU

大疆现在太坑了。。。。。

网友:
接收机错误可能你需要对频一下遥控器

网友:
楼主能说说什么时间入的精灵,什么原因返厂么  我的返厂还未归来。。。不知何结局

网友:
哦 是A2飞控,不是精灵

网友:
我的iosd坏过一次,10元圆通寄过去大疆免费给我换了一块芯片寄回来修好了
第二次我的z15无法连接相机,20元申通寄过去大疆在研发部修了一个月好像怎么搞的重新写了个gcu固件给修好了。目前在大疆返修部一共花了30元,修好了iosd和z15。

所以lz说的大疆如此坑的情况我目前还没遇到过,可能是概率事件吧。不过确实闹心,辛辛苦苦买的a2竟然有这样的问题。不过还是建议lz先多看看说明书,看看是不是自己哪里设置的不对或者是兼容问题

网友D:
大疆服务做得真不好啊